轴的槽只有4MM宽,游标卡尺无法检查尺寸---[请教]

楼主(2007-01-03):
如果轴的槽只有4MM宽的话,同时 游标卡尺无法检查尺寸,请问以下怎么才能检查这个槽的外圆直径?

如图:

. x: T" M W8 n" ~6 d; ^

网友:
Re: 求助:如果轴的槽只有4MM宽的话,同时 游标卡尺无法检查尺寸,请问以下怎么才能检

楼主的测量精度要达到多少呢,精度如果不是很高的话,可以采用外卡钳使用相对测量的方法,需要精确测量的话可以采用三坐标测量或者是投影仪测量。

网友:
Re: 求助:如果轴的槽只有4MM宽的话,同时 游标卡尺无法检查尺寸,请问以下怎么才能检

楼上说的有道理啊!
如果只是粗测量的话,只要垫个东西(比如白钢刀之类的)再测量总长,减去垫的东西就行了!

网友:
Re: 求助:如果轴的槽只有4MM宽的话,同时 游标卡尺无法检查尺寸,请问以下怎么才能检

如果外圆不是很大的话,你可以用卡尺的,我看了一下,卡尺是小于3mm的!!
大了的话就只有用卡钳了!!!

楼主:
Re: 求助:如果轴的槽只有4MM宽的话,同时 游标卡尺无法检查尺寸,请问以下怎么才能检

谢谢几位了!!!

楼主:

忘记了和大家说了 4MM的两端分别有个0.5的倒角,也就是说直线长度只有3MM的?!!

网友:

小工件用投影仪较灵活.

网友:

同意各位的方法,工件尺寸要是不大的话可以用小的游标卡尺的外卡钳 测量(要求不高的话)

网友:

用万工显也可以量的

网友:

用标准件,精度要求不高的可以用4MM的键来检测。

网友:

如上说的 那是可以用卡尺的 用卡尺后心 是小与3MM的 量的值乘2 在用与外径相减 (适合粗测量)

网友:

楼主的测量精度要达到多少呢,精度如果不是很高的话,可以采用外卡钳使用相对测量的方法,需要精确测量的话可以采用三坐标测量或者是投影仪测量
2号的很有道理

关键是看精度要求。低的用间接法划算

网友:

一般使用投影仪测量。条件允许的话可以用三坐标。要求不高象征性的测量就可以。

网友(2007-03-13):

量少用投影仪全检,如果是量产最好做个专用卡规,

网友:

同意楼上的,做专用块规

网友:

量大做卡规比较适用

网友:

一般情况下,如果精度要求比较严可以用带表的外卡钳或者标准塞规(通止端),当然三坐标的检测更加准确一些。

网友:

用刀口千分尺

网友(2007-04-17):

可以用带表外卡规测量

网友:

你可以使用外沟槽数显卡尺,方便.直观准确.

网友:

这很简单呀,用两个3.9毫米的测量棒,测出其实际直径,将其放在槽中,量出总长,减去测量棒直径,就能得到槽内直径.

网友(2010-05-21):
直接用卡尺上的深度尺量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