辊子偏移,讨高招;

楼主(2007-01-03):
各位:

 好,我是刚来的新人,有些礼貌我不太懂,请谅解;

 我现在遇到一个问题,就是在设备上有一组辊子(5只),他们之间都是相互平行的,独自有轴承座固定,就是前段时间我把全不的轴承更换了一下,现在却出现一个问题,就是辊子往OS(操作侧)偏移,具体原因我不明白,前天我把辊子包括轴承一起颠倒了一下(马达侧换到操作侧)还是没有改变,现在我把操作侧的叠簧换成了铁圈,虽然没有偏移,但是我发现OS(操作侧)轴承的外圈有摩损的迹象;

. ] d

   说明:这些辊子是没有驱动力的,他们的转动是靠和它表面接触的片子来带动的,辊子操作侧固定是靠轴承与轴承座之间的叠簧来完成,马达侧是靠轴承与轴承座之间的铁圈完成;

        现在我想请大家帮我想想办法,谢谢

+ e' o( g. d y0 o+ E

                            漂漂2007.01.03

网友:

根据你所描述的,你的这个辊子应该是两端一样的结构,所以两端可以互换对调安装,但是在长期的工作中,由于受力方向一致,辊子、轴承座有不同程度的变形。所出现的偏移现象是因为你的辊子变形方向与轴承座变形方向不一致造成的,而你同时对调了轴承座,还不是跟没有对调一样吗?根据我的判断,你对调后的偏向应该和原来的偏向相反。你可以保持轴承座不动,调换辊子,或辊子不动,调换轴承座来试试。

个人判断,仅供参考,如不正确,请提供详细点的信息,最好是传个照片让我看看结构,我对机械机构、设计很感兴趣!!

网友:

仔细查查还是安装上有问题

网友:

你的设备有点像造纸厂的压光机

网友:

是安装与使用问题.仔细调整.
一般
皮带往紧端跑,越紧越偏.导致辊子偏移,轴承磨损.
解决的办法是调整张紧辊.   将驱动辊和张紧辊两端直径收缩,做成鼓形即可解决.

网友(2007-02-04):

像带钢厂的轧辊这种情况一般是通过调整两者间隙来保证的。安装时的要求

网友:

修复机械磨损,恢复或提高配件之间的组装精度如所述的平行度等,最简单有效的办法是采用复合材料精密涂层技术.请参考本社区装配与维修栏目

网友:

呵呵,就是你几个棍的调整问题~~看看五根棍的上下,左右,间隙是否一至~~
最好偏差不到20Um

网友(2007-11-20):
首先可能是安装中出了问题!不仅是更换轴承就是你动过轴承座之类的操做以后都要重新调整一下才可能保证设备正常运行。还有特别指出你将操作侧弹簧换成铁圈是一个非常严重的错误!

网友:
补充一下可能是在你更换轴承时将各轴轴线与你讲的片子运行方向没有搞好;除各轴应严格平行以外。轴线还要垂直于片子的运行方向这样轴承只承受周向力就不会偏移了。你试试看!

网友(2008-01-12):
估计你辊面的标高没有找好

网友:
这样的辊子在我们造纸厂用的较多,辊子在使用中由于许多可变因素,存在偏移是正常的,我们用的都是传动侧定位,你说的传动侧有一铁环,我想就是定位套。如果跑偏厉害,如传动侧轴承有问题,就要考虑装配问题了

网友(2008-07-28):
没有把原理性的东西理解通,当然也就无法找到正确的答案。分析和理解是第一位的。

网友:
一般

我们公司也有过这种问题 重装

网友(2008-09-27):
轴承座是否为调心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