激光焊要求的装配精度、焊接后的变形有多大?

楼主(2007-01-03):
求教:各位高手,谁能提供一下激光焊接的资料,尤其是激光焊要求的装配精度?以及焊接后的变形有多大?

网友:

激光焊接是利用高能量的激光脉冲对材料进行微小区域内的局部加热,激光辐射的能量通过热传导向材料的内部扩散,将材料熔化后形成特定熔池。它是一种新型的焊接方式,激光焊接主要针对薄壁材料、精密零件的焊接,可实现点焊、对接焊、叠焊、密封焊等,深宽比高,焊缝宽度小,热影响区小、变形小,焊接速度快,焊缝平整、美观,焊后无需处理或只需简单处理,焊缝质量高,无气孔,可精确控制,聚焦光点小,定位精度高,易实现自动化。

激光焊要求焊件装配精度高,且要求光束在工件上的位置不能有显著偏移。这是因为激光聚焦后光斑尺寸小,焊缝窄,为加填充金属材料。若工件装配精度或光束定位精度达不到要求,很容易造成焊接缺陷。

楼主:

多谢了!

网友:

      在车身一类大零件焊接,通常情况下不建议使用激光焊,应为激光焊对装配要求非常高。一般的冲压件配合无法满足定位要求。需要用夹具进行校正定位。但是这种校正后的定位会产生焊接变形。而且激光焊有很高的报废率。一点产生焊接缺陷,不易修复。

网友:

4楼说得很好,欢迎您多发表意见!

网友:

  那要看你是需要焊的是什么产品,我们公司是专业生产汽车齿轮零部件的厂家.现我公司生产的大量齿轮都是采用的激光焊接.现我将我公司做的产品情况告诉大家让大家分享.
  焊接位置配合精度一般采用过盈配合,赤盈量在0.04-0.06mm,圆度要求0.015以内;
  焊后齿轮的变形量只是齿向有稍稍的一点变化,大概在0.01左右,可以在剃齿时加以修正量,焊接的产品完全能达到我们所设计的要求.
  另外如果是焊接其它的零件如要是焊缝深度要求比较深的话超过5mm以上,我建军议你采用电子束焊比较好.

网友:

梦想的我,真是大师级人物,佩服啊.哪天向你多请教请教.你QQ号是多少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