表面处理对焊接的影响

楼主(2007-01-03):
低碳钢及低合金钢如果焊接前经过酸洗除锈、碱洗除油及亚硝酸钠钝化后进行焊接会对焊缝产生什么影响,恳请各位专家赐教。

网友:

我认为没什么不好的影响,反而有利于焊接质量。

网友:

不过你清洗后表面不能留有残液,要清理干净,否则焊接时有气孔产生的.

网友:

低碳钢与低合金钢各自的成分不同,焊接后应力也就不一样,会不会出现断裂情况或者产生裂痕?
请指教。

网友:

王志军网友,您好!

如若是对大家的帮助,请给予实际的解答?

看得出来您对焊接有相当的知识水平,那就用您的水平来帮助大家,谢谢!

如果再出现同类回答问题的方式,最好先跟老鹰站长取得联系,否则将被锁定或删除!

感谢您多参与,感谢您多留下您宝贵的意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