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ew减速电机,带bmg制动器的---[请教]

楼主(2007-01-03):
各位兄弟姐妹,在下请教一个问题 sew减速电机,带bmg制动器的,其选型时有个手动释放装置选项,不用行吗,还有自锁是什么作用?

楼主:

<>谢谢冰峰。

网友:

手动释放装置是一个在制动器上的手动搬把,制动器一般是失电制动,当电机没有接电时制动器处在制动状态,如果这时你想转动电机轴,就可以搬动制动器上的手动搬把(既手动释放装置),有这个装置很方便。这要看你需不需要有这样的操作过程而定是否要手动释放装置。

楼主:

说得很好,受益不少,thank you very much to 空的瓶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