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东西如何设计与制造?---[毕业设计,请教]

楼主(2007-01-03):
各位大哥大姐请帮我出出方案!下面这个东西看如何设计与制造

1. 模拟高速货车扫掠力作用,确定是否高速下G~V之间的关系成立.

2.速度要求为35M/S,传感器检测区间为0.5~1.5M,系统分为加速区,检测区以及制动或者缓冲区三个部分.每个部分的长度都比较短

3.拟采用弹射模型,弹射机构,导轨机构,模型小车,以及缓冲机构都要求比较小巧.如何在短距离短时间内达到如此高的速度,如何在短距离内快速的制动或者消耗掉能量

4.是否可以能提供一些制造厂家的情况,非常感谢

 fficeffice" />

楼主:
Re: 这个东西如何设计与制造?---[讨论,请教]

如何发一些图片上去啊,比如是那个在其它软件中画的一些图片

楼主:

附件中是我画的模拟草图,希望各位给我一个方案与建议,同时能够提供一些加工的厂家或者设计的厂家是最好了,谢谢

网友:

晕图在那啊!

网友:

机械卷里有专门介绍,你去资料库查了看看

网友:

haijun_82 网友好!

你在3楼中附件中问“在高速运动的情况下传感器能否检测到列车的重量。”?
答:物体静止时,传感器检测的是小车的垂直向下的力。当小车高速前冲时,
这个力分解成“水平+垂直”两个力。
......................................................
从你给的图中看,能量吸收好象也是个汽缸,如果是这样的话,其汽缸的前端,
应再加点柔性的缓冲装置。

syw  070109---14.55

楼主:

谢谢大家的回复.
关键是如何使得这个1.5~2M 的距离内加速到120公里/小时啊,这个机构上面准备采用弹射,气缸活塞速度一般都不大,如何达到在短距离内到那么大的速度与加速度啊
六楼的回答缓冲机构也是个汽缸,确实是个好建议,但具体的实现上有困难吗 ?
如何计算弹射里的大小
有其他的方案吗
谢谢各位

网友:

haijun_82 网友好!

加速度有的是办法:
大弹弓,大弓箭,粗弹簧,火药炮,燃气炮……

syw  070110---19.42

楼主:

但具体实现起来有困难,加速区短 ,并且要求能够检测重量,尽可能波动小

网友:

要吸收能量减速的话可以 用弹性小的而且不结实的绳子栓在前面,让模型去撞它们,多搞几根,我估计要不了多远车模就没有速度了。具体几根就要看什么绳子了,我无聊瞎想的,不过你可以论证下子,到时候想到办法了说一下大家分享一下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