刀具磨耗补偿和形状补偿的区别?

楼主(2007-01-03):
有哪位好心人能告诉我刀具磨耗补偿和形状补偿的区别?

网友:

形状补偿是对复杂曲面来讲
用程序软件可以处理的
刀具磨耗补偿是比较简单的哦,那不用说了吧
我的观点,欢迎批评

网友:

磨耗补偿与形状补偿是有区别的,你改变磨耗补偿它不影响形状补偿的大小....只是在磨耗补偿的方向多进刀或少进刀而已....而形状补偿的改变会改变到编程坐标系的原点....  一点总结

网友(2007-03-09):

简单一点理解:是C=A+B

' ~ S

其中A为形状补偿,B为磨耗补偿,C为最终的实际补偿值.

从以上可以看出:在最终的实际补偿值里,A和B的分配 实际上是无关紧要的.

但是,由于定义/地址等诸多领域的区别,它们是截然不同的两个概念(虽然有时好象不好区别).

对此,欢迎大家把自己使用的心得说一说,一起讨论讨论.

网友:
Re: 看到“刀具磨耗补偿和形状补偿的区别?”一文想起的问题。

看到你的问题,忽然间我想起一个实际问题,如果在进行磨耗补偿的时候,那形状补偿要不要改变呢,如果需要改变又是怎样改变呢?因为我觉得严格点说,形状补偿已经不在准确,不知道我说的对吗?

网友:

对.

提请注意:磨耗值在系统处理中-是和刀具的使用次数或使用时间有关系的.

              磨耗值在实际设定中-是和刀具本身寿命参数有关系的.

网友(2007-04-11):

刀具补偿=刀具形状补偿+刀具磨耗补偿   的代数和.在加工中一般这样使用:形状补偿给刀具的名义尺寸,磨耗补偿给刀具的实际偏差值.如果刀具磨损,在有测量功能的机床上测头修改磨耗值.

网友(2007-08-02):

两者是有区别的,就卧式车床来说,形状补偿主要用于对刀时输入的X值与Z值,而磨耗补偿是当加工尺寸需调整时输入的刀补值。

网友(2007-10-07):
形状补偿和磨耗补偿都可以在加工中改变加工尺寸
形状补偿是指刀具的形状和刀尖圆弧半径的大小,早加工中改变刀尖圆弧半径的大小和改变磨耗补偿都可以起到调节加工尺寸的目的

网友:
实际加工过程中一般不考虑磨损的,更多的时候我们都是在改刀补更实用一些,对于形状补偿其实就是我们常说的刀偏,左刀偏,右刀偏其实就是这个东东,这些都是在加工曲面或异形面时用得到,一般的阶梯轴是不用的

网友:
前一段时间我还问我们同事了,也没说清
原来是这么回事,谢谢了

网友:
这有啥说不清楚的啊

前面不是也说了嘛,
刀具补偿=形状补偿+磨耗补偿
形状补偿的数比较大,磨耗补偿的数比较小,
我估计系统设计的时候是为了减少输入错误吧,
如果磨耗值输的过大,一眼就会发现,而输在形状里是
不易被发现的,我是这么理解的……

网友(2007-11-25):
形状一般是对刀用的,磨耗是补偿用的.但是如果确认没有输错的话,在形状里进行补偿也是可以的.

网友(2007-12-30):
形状补偿-建立工件坐标系
磨耗补偿-批量加工时,刀尖磨损影响工件尺寸,然后把磨损量补偿进去保证工件公差!!

网友(2012-09-16):
先用形状补偿对刀,没有问题后开始经过产品,中间发现尺寸出现偏差时通过修改磨损补偿解决,直到刀具更换,更换新刀片后把磨损值恢复为零,不用重新对刀。

网友:
磨损补偿一换刀片可以清零的,如果刀具定位好就不用对刀,只是对与一班精度,要是高精度的零件还是再试车一下的

网友:
如果是FUNUCR的我可以跟你给你一个公式,实际尺寸=#[13000+#20]-#[12000+#20]
当然#20表示T,也以就是你要的刀具号

网友:
我滴妈,看了日期才知道这是5年前的帖子了。这坟挖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