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CT(数控冲床)指令介绍

楼主(2007-01-04):
由于机床型号不同期待各位大虾补充。

以下适合AMADA数控冲床参考

NCT指令介绍

NCT程序是由基本指令以一定的格式组成的数码信息文件.程序写作固定格式,NCT程序的一行(一个BLOCK)如下所示:
N___ G___ G___ X___Y___ T___ C___ M
其中针对单个命令不要的指令不必记入.现对NCT程序中常见的指令的基本格式及基应用介绍如下.

1.   G92  坐标设定(原点设定)
格式  G92  X___ Y___
材料自原点到冲头位置的距离,记忆于NC装置内,原点依据NCT机种不同而有差异.现场使用的机床是VIP357,其原点坐标为X 1830,Y1270.

2.   G90  绝对坐标指令
格式  G90  X___ Y___
G90绝对坐标指令使用时,必须在坐标值前记上G90.在绝对坐标指令读取时,若开头记入G90,则以后的BLOCK,直到G91之前可省略不写.程序上若无G90或G91时,一律视为与G90相同.

3.   G91  相对坐标指令
G91指令指定的坐标不是从原点算起,而是自前一个孔位算起的增加值,使用此指令时必须在坐标值前记入G91.
相对坐标指令读取时,最初以G91记入,以后的BLOCK一直到G90出现之前,G91均可省略不写.

4.   G50  回归原点指令
使用G50指令,材料依G92指定的位置回归的同时,回复到NC初期状态,程序最后必须作G50单一行之输入.

5.   G70  不冲孔指令
格式  G70  X___ Y___
材料仅位移,不冲孔.G70与G90或G91可以同时使用,且位置先后不影响其指定.G70的指令只在所属BLOCK内有效.
例:
      G90  X100.00  Y100.00   (有冲孔)
      G70  G91     X200.00   (无冲孔)
      G90           Y300.00   (有冲孔)

6.   G27?G25  自动移爪
格式  G27(或G25)  X___(移动量)
G27?G25指令是用来换板及加工范围不够宽时所使用的换板功能.通常使用G27,当材料在夹爪夹住的边上有突出不平等的情形时,则使用G25.

- d% o' S2 I Y/ W3 ?: ~

7.   G04  暂停(滞留状态)
格式  G04  X___  (时间)
在轴移动时,作预定时间内暂停的机能.

AMADA(315990100) 13:02:16
G66后面的X和Y代表什么?
心灵鸡汤(361781127) 13:02:30
8. G72  模式基准点指令
格式  G72  X___ Y___
欲使用模式基准点时,坐标值之前要加上G72.
l G72与G90或G91同时使用,且那一个先写都相同
l G72仅有指示坐标的作用,而无决定位置或实行冲孔的动作.
l G72的下一行必需是实行冲孔的指令.
l 与G72在同一行内不可存在M?T等功能的指令.

9. T指令  定义刀具
T为三位数字所组成,用来指令所使用模具的STATION,位于X?Y的位置之后.若为相同之模具继续使用时,一直到另一模具使用前,不须再另行指定模具.

10. C指令  设置刀具角度
C指令位于X?Y(位置)与T(使用模具)之指令之后.自动转角可于±360°的范围内指定,同角度的加工时,C指令为必重复指定.

11. G26  BLOT HOLE CIRCLE  (BHC)
以现在的位置或G72指定的位置为中心,在半径为r的圆周上,与X轴夹θ角的点开始,将圆周分成n等分,作n个点的冲孔指令.
格式  G26  I r  J±θ  K n  T___  (C___ )
I=圆的半径r.输入正值
J=冲孔起始点与X轴之夹±θ.反时针方向为正(+),顺时针方向为负(-)
K=冲孔个数,反时针方向加工为正(+),顺时针方向为负(-)

12. G28  LINE AT ANGLE  (LAA)
以现在的位置或G72指令的位置算起,与X轴夹θ角的方向,间隔d的距离,冲n个孔
的指令.
格式  G28  I d  J±θ  K n  T___  (C___ )
I=间隔±d.d为负时,以模式基准点作为中心,于对称方向冲孔
J=角度±θ,反时针方向为正(+),顺时针方向为负(-)
K=冲孔个数n.不包括模式基准点

13. G29  圆弧  (ARC)
以现在的位置或G72所指定的基准点为中心,半径为r的圆周上,与X轴夹角为θ的开始点,角度间隔Δθ,排列n个点的冲孔指令.
格式  G28  I r  J±θ  P±Δθ  K n  T___  (C___ )
I=圆的半径r,为正数
J=最初冲孔起始点,角度±θ,反时针方向为正(+),顺时针方向为负(-)
P=角度间隔为±Δθ,为正时,以反时针方向冲孔,为负时,以顺时针方向冲孔
K=冲孔的个数

14. G36?G37  格状孔
此模式从G72指定的位置开始,X轴方向以d1为间隔.做n个,Y轴方向以d2为间隔,做n2个格子状冲孔的指令.G36是以X轴方向为优先加工指令,G37是以Y轴方向为优先加工指令,考虑到板料在运动中的稳定性,一般选用G36.
格式  G36  I±d1  P n1  J±d2  K n2  T___  (C___ )
      G36  I±d1  P n1  J±d2  K n2  T___  (C___ )
I=间隔±d1,正(+)时为X轴方向,负(-)时为-X方向取间隔
P=X轴方向的冲孔数n1(不含基准点)
J=间隔±d2,正(+)时为Y轴方向,负(-)时为-Y方向取间隔
K=Y轴方向的冲孔数n2(不含基准点)

15. G66  切边  (SHP)
此模式是由G72所指定之基准点开始,在与X轴夹角为θ°的方向上,以W1×W2之模具,作长度为±d的连续冲孔指令.
格式  G66  I e  J±θ  P±W1  Q±W2  D±d  T___
I=连续冲孔加工之长度e
J=角度±θ.反时针为(+)时针为(-)
P=模具边长±W1(J方向的模具尺寸)
Q=模具边±W2(与J成90°方向的模具尺寸)
   W1与W2必需同号,若W1=W2时Q可省略不写.
D=对加工长度作补正之值±d(d=0时,D项可省略)
l D若为负时连续冲也的长度比I短少2倍D的长,为正时则比I长2 倍D.
l 连续冲孔的长度I,至少需为P(W1)之1.5倍以上方可.

) W4 f# G( Q |( K

16. G67  矩形  (SQR)
此模式是由G72所指定的基准点开始,平行X轴方向长度e1,Y轴方向长e2的矩形,以长W1W2的模具连续冲孔的指令.
格式  G67  I±e1  J±e2  P W1  Q W2  T___
I=X轴方向冲孔长度±e1.正为X方向.负为X轴负方向
J=Y轴方向冲孔长度±e1.正为Y方向.负为Y轴负方向
P=X方向模具长度W1,为正值
Q=Y方向模具长度W2,为正值.
  若W1=W2时,Q可省略因通常使用正方形模,帮Q不使用.

17. G68  蚕食圆弧  (NBL-A)
此模式是以G72所指定的基准点为中心,半径为r的圆周上,与X轴夹角为θ1的点开始,增加θ2的角度,以直径为ψ的模具,间隔为d来作蚕食加工之指令.
格式  G68  I r  J±θ1  K±θ2  P±ψ  Q d  T___
I=圆的半径r,输入正值(但I<5700mm)
J=加工起始点自X轴算起之角度±θ1,反时针方向为正,顺时针方向为负
K=蚕食加工的角度±θ2,(+)时为逆时针加工,(-)时为顺时针加工
P=模具直径±ψ,正时在圆的外侧加工,负时在圆的内侧加工
Q=蚕食的间隔为d,输入正数(最大d值为8mm)
l 板厚3.2mm以上场合,或是间隔超过8mm时,以G78代替G68使用之.
l 蚕食所使用之模具,必须小于所蚕食之圆的半径.

18. G69  I e  J±θ  P±ψ  Q d  T___
此模式是从G72指定的基准点开始,与X轴成θ角方向,长度e,以直径ψ模具,间隔d来蚕食的加工模式.
格式  G69  I e  J±θ  P±ψ  Q d  T___
I=蚕食执行的长度,为模式起点至模式终点的长度
J=角度±θ,反时针为正,顺时针为负
P=模具直径±ψ,正时加工方向在直线之左侧,负时加工于直线右侧
Q=蚕食间隔d,正值输入,最大值为8mm

19. G78  冲孔圆弧  (PNC-A)
此模式是以G72所指定之基准点为中心,半径为r的圆周上,与X轴夹角为θ1的点开始,增加θ2之角度,以直径ψ的模具,间隔为d来作蚕食加工之指令.
格式  G78  I r  J±θ1  K±θ2  P±ψ  Q d  D t  T___
I=圆的半径r.输入正值
J=加工起始点自X轴算起之角度±θ1.反时针方向为正,顺时针方向为负
K=蚕食加工的角度±θ2.(+)时逆时针加工,(-)时顺时针加工
P=模具直径±ψ.(+)时在圆的外侧加工,(-)时在圆的内侧加工
Q=蚕食的间隔为d
D=使用板厚t,(d≧t)

20. G79  冲孔长圆  (PNC-L)
此模式是从G72指令的基准点开始,与X轴成θ1角方向,长度e,直径ψ的模具,间隔d来蚕食的加工模式.
格式  G79  I e  J±θ1  P±ψ  Q d  D t  T____
I=蚕食执行的长度,为模式起点至模式终点的长度
J=角度±θ1,反时针为正,顺时针为负
P=模具直径±ψ.正时加工方向在直线之左侧,负时加工于直线右侧
Q=蚕食间隔d
D=使用板厚t.(d≧t)

21. G98  多数取的基准点与排列间隔之设定
多数取加工时,制品对于材料作何种排列的指令
格式  G98  Xx0  Yy0  Ixp  Jyp  Pnx  Kny
x0……排列在左下方制品的左下角点的X坐标
y0……排列在左下方制品的左下角点的Y坐标
xp……X方向上制品排列的间隔
yp……Y方向上制品排列的间隔
nx……X方向上排列的间隔数
ny……Y方向上排列的间隔数

22. G7576  多数取执行指令
除多数取程序外,UOO~VOO为止,为一个制品的子程序,此编号的MACRO对应WOO,根据G98所设定之排列,令材料全部执行的指令.
格式  G75  W___  Q___ ……以X方向为优先级执行
      G76  W___  Q ___……以Y方向为优先级执行
W=为MACRO编号,与程序中的UOO~VOO对应
Q=为加工开始的角落.Q1—左下角;Q2—右下角;Q3—左上角;Q4—右上角

23. MACRO机能(U)
MACRO记忆机能,UOO与VOO为程序中数个BLOCK之记忆OO则为不限次数之记忆呼出时使用,这时U所对应读取之数值,需为相同
格式  UOO
        .
        .
        .
VOO
WOO
注:一个U…V对应一个W.U~V之间不可有M02M03及50之指令存在.

 S- j

24. M13  加工结束指令
加工结束之后单一行输入

25. M510~M559  冲凸台形强筋前之指令.
在冲凸台形强筋前单一行输入.指令可在M510~M559中任选一个,但在同一程序中,不同模具前不能用同一M指令.

 y4 O

26. M560~M563  打标记沙拉孔前之指令
在打标记沙拉孔前单一行输入,可在M560~M505中任选一个,但在同一程序中,不同的模具前不能使用同一M指令.

# l }5 Q8 X8 D

27. M502~M505  冲敲落孔前之指令
在冲敲落孔前单一行输入,可在M502~M505中任选一个,但在同一程序中不同模具前不能使用同一M指令.
注:在实际运用中,为配合NCT现场的操作,使NCT程序转换与NCT现场对M指令的添加达到共识,对常用的特殊刀具指定了固定的M指令,具体运用参考第三章.

 风轻云淡
 05.29 17:18

15. G66  切边  (SHP)
此模式是由G72所指定之基准点开始,在与X轴夹角为θ°的方向上,以W1×W2之模具,作长度为±d的连续冲孔指令.
格式  G66  I e  J±θ  P±W1  Q±W2  D±d  T___
I=连续冲孔加工之长度e
J=角度±θ.反时针为(+)时针为(-)
P=模具边长±W1(J方向的模具尺寸)
Q=模具边±W2(与J成90°方向的模具尺寸)
   W1与W2必需同号,若W1=W2时Q可省略不写.
D=对加工长度作补正之值±d(d=0时,D项可省略)
l D若为负时连续冲也的长度比I短少2倍D的长,为正时则比I长2 倍D.
l 连续冲孔的长度I,至少需为P(W1)之1.5倍以上方可.

16. G67  矩形  (SQR)
此模式是由G72所指定的基准点开始,平行X轴方向长度e1,Y轴方向长e2的矩形,以长W1W2的模具连续冲孔的指令.
格式  G67  I±e1  J±e2  P W1  Q W2  T___
I=X轴方向冲孔长度±e1.正为X方向.负为X轴负方向
J=Y轴方向冲孔长度±e1.正为Y方向.负为Y轴负方向
P=X方向模具长度W1,为正值
Q=Y方向模具长度W2,为正值.
  若W1=W2时,Q可省略因通常使用正方形模,帮Q不使用.

 W

17. G68  蚕食圆弧  (NBL-A)
此模式是以G72所指定的基准点为中心,半径为r的圆周上,与X轴夹角为θ1的点开始,增加θ2的角度,以直径为ψ的模具,间隔为d来作蚕食加工之指令.
格式  G68  I r  J±θ1  K±θ2  P±ψ  Q d  T___
I=圆的半径r,输入正值(但I<5700mm)
J=加工起始点自X轴算起之角度±θ1,反时针方向为正,顺时针方向为负
K=蚕食加工的角度±θ2,(+)时为逆时针加工,(-)时为顺时针加工
P=模具直径±ψ,正时在圆的外侧加工,负时在圆的内侧加工
Q=蚕食的间隔为d,输入正数(最大d值为8mm)
l 板厚3.2mm以上场合,或是间隔超过8mm时,以G78代替G68使用之.
l 蚕食所使用之模具,必须小于所蚕食之圆的半径.

18. G69  I e  J±θ  P±ψ  Q d  T___
此模式是从G72指定的基准点开始,与X轴成θ角方向,长度e,以直径ψ模具,间隔d来蚕食的加工模式.
格式  G69  I e  J±θ  P±ψ  Q d  T___
I=蚕食执行的长度,为模式起点至模式终点的长度
J=角度±θ,反时针为正,顺时针为负
P=模具直径±ψ,正时加工方向在直线之左侧,负时加工于直线右侧
Q=蚕食间隔d,正值输入,最大值为8mm

19. G78  冲孔圆弧  (PNC-A)
此模式是以G72所指定之基准点为中心,半径为r的圆周上,与X轴夹角为θ1的点开始,增加θ2之角度,以直径ψ的模具,间隔为d来作蚕食加工之指令.
格式  G78  I r  J±θ1  K±θ2  P±ψ  Q d  D t  T___
I=圆的半径r.输入正值
J=加工起始点自X轴算起之角度±θ1.反时针方向为正,顺时针方向为负
K=蚕食加工的角度±θ2.(+)时逆时针加工,(-)时顺时针加工
P=模具直径±ψ.(+)时在圆的外侧加工,(-)时在圆的内侧加工
Q=蚕食的间隔为d
D=使用板厚t,(d≧t)

 N

20. G79  冲孔长圆  (PNC-L)
此模式是从G72指令的基准点开始,与X轴成θ1角方向,长度e,直径ψ的模具,间隔d来蚕食的加工模式.
格式  G79  I e  J±θ1  P±ψ  Q d  D t  T____
I=蚕食执行的长度,为模式起点至模式终点的长度
J=角度±θ1,反时针为正,顺时针为负
P=模具直径±ψ.正时加工方向在直线之左侧,负时加工于直线右侧
Q=蚕食间隔d
D=使用板厚t.(d≧t)

21. G98  多数取的基准点与排列间隔之设定
多数取加工时,制品对于材料作何种排列的指令
格式  G98  Xx0  Yy0  Ixp  Jyp  Pnx  Kny
x0……排列在左下方制品的左下角点的X坐标
y0……排列在左下方制品的左下角点的Y坐标
xp……X方向上制品排列的间隔
yp……Y方向上制品排列的间隔
nx……X方向上排列的间隔数
ny……Y方向上排列的间隔数

22. G7576  多数取执行指令
除多数取程序外,UOO~VOO为止,为一个制品的子程序,此编号的MACRO对应WOO,根据G98所设定之排列,令材料全部执行的指令.
格式  G75  W___  Q___ ……以X方向为优先级执行
      G76  W___  Q ___……以Y方向为优先级执行
W=为MACRO编号,与程序中的UOO~VOO对应
Q=为加工开始的角落.Q1—左下角;Q2—右下角;Q3—左上角;Q4—右上角

23. MACRO机能(U)
MACRO记忆机能,UOO与VOO为程序中数个BLOCK之记忆OO则为不限次数之记忆呼出时使用,这时U所对应读取之数值,需为相同
格式  UOO
        .
        .
        .
VOO
WOO
注:一个U…V对应一个W.U~V之间不可有M02M03及50之指令存在.

3 C- n h- L3 d$ E6 P

24. M13  加工结束指令
加工结束之后单一行输入

25. M510~M559  冲凸台形强筋前之指令.
在冲凸台形强筋前单一行输入.指令可在M510~M559中任选一个,但在同一程序中,不同模具前不能用同一M指令.

26. M560~M563  打标记沙拉孔前之指令
在打标记沙拉孔前单一行输入,可在M560~M505中任选一个,但在同一程序中,不同的模具前不能使用同一M指令.

5 U+ b X& V7 R/ R4 T V9 k

27. M502~M505  冲敲落孔前之指令
在冲敲落孔前单一行输入,可在M502~M505中任选一个,但在同一程序中不同模

$ T* | Z T1 @* R

                                                                                                  该帖子只供参考

楼主:
Re: NCT(数控冲床)指令介绍 由于机床型号不同期待各位大虾补充。

期待各位大虾补充谢谢

网友:
Re: NCT(数控冲床)指令介绍 由于机床型号不同期待各位大虾补充。

怎么?你急要吗?我也是搞钣金设计的,对机床不是很了解

楼主:
Re: NCT(数控冲床)指令介绍 由于机床型号不同期待各位大虾补充。

不是的。如果有放上给大家作参考

网友:

恩,这个搞数控编程的会用到的,我对这不了解,但感觉你说的很好拉!加油哦

网友(2007-07-01):

有EM2510NT的吗?
谢谢拉
我知道你有

网友:

楼主有EM的吗
给哥们参考参考

楼主:

没有。EM是伺服的估计变化不大。不过M指令会多点

网友:

EM2510和VIP2510都是一样的,只是面板有一点点区别,会VIP2510的只要一星期就可以把EM2510摸会

网友:

你这是哪里搞来的啊?这么烂。人家要的是EM2510的你有吗?我觉得你还多学学吧!你开的那种机太老了,换台新一点的吧!想在数控这行做好,只懂一种机型是没出路的。

网友(2007-09-11):
15. G66 切边 (SHP)
此模式是由G72所指定之基准点开始,在与X轴夹角为θ°的方向上,以W1×W2之模具,作长度为±d的连续冲孔指令.
格式 G66 I e J±θ P±W1 Q±W2 D±d T___
I=连续冲孔加工之长度
J=角度±θ.反时针为(+)时针为(-)
 L$ NP=模具边长±W1(J方向的模具尺寸)
 H5 tQ=模具边±W2(与J成90°方向的模具尺寸)
W1与W2必需同号,若W1=W2时Q可省略不写.
D=对加工长度作补正之值±d(d=0时,D项可省略)
l D若为负时连续冲也的长度比I短少2倍D的长,为正时则比I长2 倍D.
% {' `+ n* M A8 ?4 [9 O" yl 连续冲孔的长度I,至少需为P(W1)之1.5倍以上方可.
G66 I e J±θ P±W1 Q±W2 Kn D±d T___ + Y: d7 {; b I# I
K Y方冲载长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