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西门子PLC STEP7软件问题

楼主(2007-01-04):
小弟我刚开始学习PLC,可是下载的STEP7软件没法用(打开后的界面图片见附件),恳请哪位达人指点一下,小弟在这里先谢了

楼主:

kala,我没有授权,软件是从网上下载的

网友:

回复楼主,你下载的这个好象不是西门子PLC的编程软件吧?你可以重新找一个“V4.0 STEP 7 MicroWIN SP3”下载后安装使用!

网友:

是授权管理器,你可以跳过去,然后自己安装授权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