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用硬质合金球的轴承吗?---[请教]

楼主(2007-01-04):
请教,有用硬质合金球的轴承吗?我是学粉末冶金的,想了解一下这个问题,感谢哪位高手解答一下。

网友(2007-05-30):

要看轴承的内外圈的材料了,一般来讲,是不用硬质合金球作滚动体的,轴承的损坏一般先从滚道坏,而不是滚动体,另外硬质合金磨成钢球成本是很高的,没有必要.当然,有可能有的地方会用到,但本人没遇到过

网友:

看用途,硬质合金球的轴承有什么优点?普通轴承的工作表面硬度已经达到HRC60左右了,再提高能增加什么?
' m. P# t. C) `) X本人是没有听说过硬质合金球的轴承.

网友:

有陶瓷轴承但没听说过硬质合金球的轴承

网友(2010-08-19):
没听说过,硬质合金,硬度高,成本也高啊

网友(2010-09-25):
这个真没有,哈哈,据我所知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