蜡液能用柱塞泵抽取吗?---[请教]

楼主(2007-01-04):
     各位大师,腊(凡士林)经过加热后成液态,然后作为喷涂用原料能用柱塞泵抽取吗?如果停机后,泵体内残余的腊就会固化,这样喷嘴也会固化而堵塞,就会造成喷涂系统都要在每次工作之后就要对喷涂系统进行清洗,而且很费时费工,能不能有其它办法来解决这些问题,哪怕更换喷涂抽取设备动力,过在线清洗?

网友:

是打高压吗?为什么要用柱塞泵.你可以考虑保温实施.

网友:

应该可以,不用清洗,外面加电伴热带用时加热

网友:

比较难,可以参照注塑机工作过程

网友:

不知道你的喷涂设备对30V以下的电敏感度,可以用30以下低热电处理啊,没有见设备不知道怎么样。

网友:

1.应该加保温(如电热线,板等)
2.如果压力不高,是否可以试试用压缩空气?

网友:

应该可以啊...
我们石油沥青船上的沥青都能用泵驳,更何况腊了...
楼上的大侠们也已经说了,就是要加电伴热,加保温设施....

网友(2009-11-13):
可以抽送但停机前要先清洗再停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