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侧向抽芯机构由什么组成,最主要的是什么?

楼主(2007-01-04):
请教各位大侠,侧向抽芯机构由什么组成,最主要的是什么?

网友:

常见的侧向抽芯机构是斜导柱结构,有斜导柱、滑块、和滑道组成。斜导柱的质量以及滑道的精度尤为重要。

楼主:

谢谢你,大侠。听君一句话,少跑很多弯路,真的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