烧注系统由什么组成?

楼主(2007-01-04):
请教各位大侠,烧注系统由什么组成,最主要的是什么?谢谢!

网友(2007-04-16):

主流道,分流道,冷料穴和浇口

网友(2009-03-18):
二楼说的是塑料模具;而铸造模具的浇注系统由:浇口杯,主浇道,横浇道,内浇道,冒口组成.

网友:
恩···是啊 ····塑胶模具和其他模具是有很大的区别啊 ) {; J. U* ^" M# ?& P
我是搞塑胶模具设计的

网友:
我同意楼上的意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