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冲铸模质量的检验调整方法有哪几种?

楼主(2007-01-04):
请教各位大侠,冲铸模的质量主要取决与凹凸模工作面的间隙,为了保证此间隙均匀,常用哪几种方法检验调整?

网友:

大虾,你提的都是教科书上的问题吧?还是要从实践中寻找问题。

楼主:

不懂,因此就问。请指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