气焊、电焊、氩弧焊,在用途上有什么显著的区别?

楼主(2007-01-05):
请教大侠,气焊、电焊、氩弧焊,在用途上有什么显著的区别?

网友:

气焊:主要偏向薄小零件;
点焊:易操作,成本低,适用面广;
氩弧焊:适用于薄件,容器类封底,有色金属类焊接等。

这些还是有点片面,还要看具体的焊接部件,位置,材料等,建议您多看点焊接方面的书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