角铁焊接的矩形工件,怎样判断它是否是矩形?

楼主(2007-01-05):
请教大侠,用角铁焊接一个矩形工件,焊完后怎样判断它是否是矩形?

网友:
Re: 求助:角铁焊接的矩形工件,怎样判断它是否是矩形?

1、测量对角是否相等,若相等即为矩形;
2、将工件放在一个平台上,看角铁的边是否在同一平面,若在同一平面,则说明没有焊接扭曲。

...............................................................................................................

看来楼主要多进入生产现场,切实去锻炼和学习了!

楼主:

谢谢指教!

网友:

常用方法 拉对角线 看是否一致

网友:

量一下工件两对角线的尺寸是否相同即可.

网友(2007-03-03):

可以用角尺检查每个角啊

网友:

1先看工件变形2在看对角距离误差大小.

网友:

支持2、6楼
用定位靠山
大型钢结构件不是很直规,先量一下对应边是否二二相等,再量一下对角线是否相等。要防止对角线相等,但不是矩形,因为四条边各不相等。

网友:

同意二楼的方法,最常用的方法就是量对角线。

网友:

2楼的没错

网友(2010-04-13):
做个检具,实际检测一下,会有误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