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认识这个压力表上的东东?

楼主(2007-01-05):
这是喷蜡机上的喷涂系统,压力表上的两个是柱塞泵吗?外面包的是加热保温层吗?

网友:

的确是,因为大家的认识不同,没有图片不好说。可以把图发上来吗? 相信社区一定有人知道。

楼主(2007-03-28):

对不起!这段时间比较忙,原来的项目暂时搁置下来,回头看看,哦,我竟然没有把图片发过来.现在附上图片,请各位大虾不吝指点!先谢谢各位了!

网友(2007-06-08):

看起来象蓄能器

网友(2007-09-27):
不像柱塞泵

网友:
是蛮象蓄能器
下面是接了个直通阀接着是调压阀和压力表
上面好象也接了个阀
你说是喷蜡的
那我想有可能是个气液转换器,里面可能是熔化的蜡液,通过它用气压把蜡喷出,那外面就该是保温材料了.不过没看到加热器的电线
瞎猜的呵呵

网友:
我看有点像 热交换的。

网友:
蓄能器为什么要加热呢?管路输送的是什么气体?
请楼主介绍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