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显微硬度是什么概念?

楼主(2007-01-05):
有资料说显微硬度是什么概念?有知道的嘛。

网友(2007-06-18):

显微硬度是一种硬度,是以HV表示的硬度,有专门的显微硬度机的  w4 Y& u8 r! ]) _

网友(2007-10-27):
主要是指载荷在1Kg以下的硬度试验

网友:
这位朋友可能不是做热加工的,你可以简单地认为是在显微镜下确定测量位置和测量压痕大小的一种硬度试验方法吧。

网友:
微观硬度(microhardness),通常翻译成显微硬度,显微硬度是一种压入硬度,反映被测物体对抗另一硬物体压入的能力。测量的仪器是显微硬度计,粉末冶金行业磨料用的多,一般常用维氏单位。

网友:
显微硬度除了常用的维氏压头还有努氏压头。一般用于显微组织测定和表面处理层的测定。

网友(2007-12-12):
解释的真详细阿!谢谢大家吧!

网友:
谢于海深大侠通俗易懂的解释,同时还有各位理论上的解释,综合起来让我有了更清晰的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