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W2005斜孔拉伸切除---[请教]

楼主(2007-01-05):
请教各位:拉伸切除与基准面不成90度的孔如何操作?谢谢!

网友:
Re: SW2005斜孔拉伸切除--- [请教]

图片啊以后有问题必须把图出来,那样才好确定怎么样加工啊你是说CAD还是??????????????

网友:
Re: SW2005斜孔拉伸切除--- [请教]

如果是金属切削
建议年一参考一下
倪志福群钻,那里有你想要的东西
还有设计夹具套筒哦,把它改为90
2个的方便和成本等你自己看哦

网友:
Re: SW2005斜孔拉伸切除--- [请教]

建一新基准面,与原基准面成一定角度

网友:

另一种方法是在斜孔轴线所在基准面画半孔,然后作旋转切除

楼主:

感谢4.5楼的帮助.

网友(2011-01-12):
4楼说的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