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辊轧机压出来的钢带是这个样子---[请教]

楼主(2007-01-05):
20辊轧机压出来的刚带是这个样子,看看那刚带上的色差条纹是什么原因造成的. 以下是 轧机的每种棍子的受力情况:帮忙分析一下这种情况,     那张有浪的 刚带是 断带以后照的 !!!

楼主:
分体式轧机 森吉米尔式 功能描述

简明目录
: P/ t% n1 y x, |0 h. ^
概述

单一功能
. H( ^; ? i
入口侧                 Left

轧机                    MILL

出口侧                 Right

辅助系统-液压          AUX_HYD
2 X1 _4 e$ b H9 u) z
辅助系统-轧延油及齿轮润滑系统       AUX_LUB
o4 H h/ m. R9 G
辅助系统-排烟,灭火及地下室通风系统   AUX_VEN

1.一般描述

技术参数     原料:AISI300和AISI400系奥氏体和铁素体不锈刚

         最大宽度:1300MM 最小宽度:800MM  刚带入口厚度:0.5-6.0MM 刚带出口厚度:0.15-3.00MM

         刚卷内径:610MM 刚卷外径:最大2200 最小1000MM 刚卷重量:最大28000KG 扎制方向:自左向右

轧机

         N=4100KW   扎制速度:V=0~300/700M/S   传动比:1:1

轧辊尺寸     工作辊名义直径 70MM   第一中间辊名义直径:102MM   第二中间名义直径:173MM   背辊轴承直径:300.02MM  背辊轴承宽度:172.65MM

今天先写到这里  晚上在写!!

网友:

有浪,是辊型调整的问题.

网友:

http://bbs.cmiw.cn/forums/106106/ShowPost.aspx#106106

楼主,上面这个帖子和本贴说的是一个问题吗?请回答。如果是一个问题就不要重复2次。

楼主:

不好意思啊 我 一开使我 想我问 那个 背辊轴承 受力的情况 是怎么形成的 !  我有问了个 刚带的那种缺陷是不是辊子的问题? 可能 这两个问题能 放在一起问 比较好 ! 我 刚 来这里 不知道 怎么删帖子啊?不好意思啊

楼主(2007-04-03):
Re: 谁能传一份黄油嘴的规格表上来好吗?谢谢!!--[求助]

谁能传一份黄油嘴的规格表(最好有图片的) 越详细越好,急用!!谢谢大家  帮帮忙吧

网友(2008-04-12):
初步看,主要是这么几个问题:1、带钢是大肚板,可能是辊系凸度过大或者1中间的锥度太陡,措施:减小凸度或者1中间的锥度。还有可能是后支撑轴承的直径配比有问题(看现场的轴承管理是有问题啊)。2、条纹可能是后支撑轴承直径配比不合适,压出的轴承印。轴承磨削的外廓是不是太陡了?两个印之间的间距是不是刚刚172mm左右?

网友(2008-06-09):
二十辊轧机轧制这样带材是没调整好吧。操作是不是。。。。

网友(2010-09-03):
轧制弧度没调好,导致板型不好。有明显条纹应该是轧辊没磨好。

网友(2010-12-15):
围观一下。。。
切割片生产和切割片的销售购买切割片www.shalunpian.com就选郑州楚氏切割片厂家建筑智能化www.hokentech.com的特点建筑智能化的发展北京节能环保服务公司的位置北京节能环保服务公司www.hokentech.com的地址北京节能环保服务公司的联系方式合成兴业智能工程有限公司的经营合成兴业智能工程有限公司www.hokentech.com的规模合成兴业智能工程有限公司的方位长春市礼品公司离合器弹簧www.jlxxth.com的生产离合器弹簧的用途弹簧生产厂家首选长春市新旭弹簧厂弹簧生产厂家www.jlxxth.com生产优质离合器弹簧北京众普传媒吉林省分公司吉林省众普传媒吉林新兴媒体长春镜面媒体吉林镜面传媒 吉林镜面广告公司吉林镜面透视媒体吉林镜面媒体长春镜面传媒长春镜面广告长春新兴媒体众普镜面长春镜面透视媒体吉林镜面广告众普传媒长春镜子 吉林镜子吉林电子镜 长春电子镜长春传媒公司吉林传媒公司长春广告画面吉林广告画面长春机票网提供长春特价机票www.0431jipiao.com买长春特价机票就到长春机票网长白山旅游哪里好长白山旅游www.jlsnjj.com的好玩的长白山旅游首选三江旅行社找肉牛养殖场到本基地肉牛养殖场www.rouniu558.com肉牛养殖场的消毒肉牛养殖www.rouniu558.com肉牛养殖带来的经济效益黄牛养殖基地吉林省伊通改良基地黄牛养殖基地www.rouniu558.com出售西门塔尔肉牛www.rouniu558.com西门塔尔肉牛肉质好,出栏吉林黄牛www.rouniu558.com吉林黄牛肉质鲜,有咨询东北肉牛价格www.rouniu558.com的客户可来电查询,我公司东北肉牛价格合理美孚润滑油的品质美孚润滑油www.jlzhongtian.com是润滑油的精品选择美孚润滑油就找吉林美孚www.jlzhongtian.com最专业的润滑油品牌长春律师咨询长春律师www.baoguansan.com长春律师哪里好快速测硫仪的分类快速测硫仪www.ccshicheng.com的发展自动测硫仪的优点自动测硫仪www.ccshicheng.com的购买自动水分测定仪厂家自动水分测定仪www.ccshicheng.com自动水分测定仪的优缺点自动工业分析仪www.ccshicheng.com的价格自动定硫仪的构造自动定硫仪www.ccshicheng.com等一系列仪器设备就找长春实诚科技长春市礼品公司长春市办公家具长春腰间盘突出长春颈椎病长春腰肌劳损长春膝关节骨质增生长春股骨头坏死长春强直性脊柱炎长春类风湿性关节炎
长春肩周炎长春根骨骨刺长春滑膜炎滑膜炎滑膜炎的治疗滑膜炎能治好么强直性脊柱炎的治疗强直性脊柱炎强直性脊柱炎能治好么长春市的时尚宾馆哪里好长春市时尚宾馆www.ccmjbg.com哪里最好呢?美家宾馆长春时尚宾馆www.ccmjbg.com的价格美家时尚酒店的服务长春市时尚酒店www.ccmjbg.com哪里好首选美家宾馆长春时尚酒店www.ccmjbg.com是长春酒店的领头羊长春市旅游酒店宾馆首选美家宾馆

网友:
板型不好,可能跟辊表面,支承辊,张力,速度,EPC,跑偏都有关系,主要还是要分析是那个原因造成的。

网友(2022-05-09):
非常清晰的照片,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