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硬度转化问题

楼主(2007-01-05):
请问各位大侠,洛氏,维氏和里氏之间相互转化的关系是怎么样的啊,还请各位多多指教,在此谢过.

网友:
Re: 请教:硬度转化问题

呵呵,这个说不清楚啊
国标早已退出一个关系表格了哦
呵呵,你去查,资料在刀具学
材料学,以及金属等书籍会有的
实在找不到再给我信箱发消息
我搞个给你

网友:
Re: 请教:硬度转化问题

我觉得洛氏,维氏和里氏之间不应该存在相互转化或换算的关系,因为它们是测量载荷和压头的形状各不相同,计算方式也不尽相同。只是存在一个对应的数值。

网友:
Re: 请教:硬度转化问题

                   }        }         {    L,       X( A4 M# j; V b

 硬                                          fficeffice" />

洛氏

表面洛氏

2 k i

维氏

布氏(F/D2=30

 Q

HRC

HRA

HR15N

HR30N

HR45N

 c7 y

HV

 c

HBS

HBW

20.0

60.2

68.8

40.7

19.2

226

1 | v q: v+ B0 n9 |

225

20.5

60.4

69.0

41.2

19.8

228

227

 j9 D* J

21.0

60.7

69.3

41.7

20.4

230

229

1 r" n d5 \/ E

21.5

61.0

69.5

42.2

21.0

233

232

9 w# s g" K" Y6 ]

22.0

61.2

69.8

42.6

21.5

235

7 w, \9 v$ b n6 r

234

5 `% b/ K b; Z. h. d

22.5

 Y. g7 e

61.5

70.0

43.1

22.1

238

237

 ^

4 g( l e) [) d4 `" v

23.0

+ U L# [; W v

61.7

70.3

44.6

22.7

241

) `) ^ d

240

: C c

' l, u; z u/ e$ t

24.0

62.0

70.6

44.0

23.3

- S- c& ?7 T K, l4 X" N

244

242

24.5

62.2

70.8

44.5

23.9

247

 I% d

24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