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孔加工---[研讨]

楼主(2007-01-05):
设    孔直径100-240MM,材料45  长(深)500-14000MM 用途机床主轴

深孔钻分单和双刃:

夹具要求:

力学基础知识:

切削三要素:

刀具(角度)

排削系统:

机床技术要求:

外设条件:材料的处理,机床摆设的环境等。说明

请大家精通的人发帖子

谢谢合作!!!!!!!!!!

网友:

我们厂到是做小径深孔加工的,直径D4-D10,深500:没有加工过这么大的直径!

网友:

长(深)500-14000MM?????14米的孔?????是不是有点夸张了啊?没遇见过!

网友:

你要加工的这个孔,孔径比较大径深比,不算大。一般加工这类的孔,使用套钻,比如要加工直径100mm的孔,专门制作一个壁厚6-8mm的一个钢管外径要小于100,留出几毫米的加工余量,在端面上焊上两个硬质合金刀头,形成一个套钻,改装车床的尾座,与一个双向液压油缸相联,将套钻固定在油缸活塞杆的前端,通过控制液压阀,可实现钻头的快进、慢进、停止、工作进给、慢退、快退等。同时要有一个油泵向加工处喷油,一方面润滑,一方面用油压来排削,这样就可以在加工孔的同时掏出一条钢棒,减小了加工量更好的利用了材料,它的难点就在排削。几十年前的机床厂很多都是这么干的。

网友:

黄包车大侠说的非常好,在我们这里,这种刀叫掏刀,对大径深孔相当有效,不防一试!

网友:

高啊,看了问题真是不知道该怎么办。今天又学到了新知识,谢谢黄包车的解答。

网友:

我觉得黄包车说的很好,用这种方法既减少了加工量,有更好的利用了材料.我觉得还有一点也很重要,那就是解决了跑偏问题.

楼主:

5楼的方法行不通,实验失败了,力学不符合
而且用油排削成本增加近10%,效率没有提高,刀具容易碎
请大家安我发布的要求回答.最好发表自己见过或者实用的设备

网友:

我只知道用进口的专用深孔机床,可以达到。

网友:

选择合适的锻造钢坯,找一家热轧无缝管厂,开一下坯,回来再精做内孔,为什么一定要冷掏内孔,现在的大行程高压缸都是无缝管的,只有小口径的才选择冷掏工艺。

网友:

11楼的大哥说得好,你所选择的设计和加工方案不合理,不是优化的

网友:

用钢筒滚压技术吧!

网友:

利用电火花或者慢走丝,打通以后再堵孔,堵到要的深度

楼主:

哈哈,看来大家对深孔的分析不多,也的确一般企业用的很少的
建议大家在改造时候考虑问题全面点,采用最先的深孔切削技术和设备
普通机床改的时候最关键是刚性和震动的问题,推荐高刚性高质量的车床。
导向定位是一个注意点,
进给系统的稳定性是对刀具的寿命是主要的影响因素之一
切削液体的选择(多种切削液体一起)+高速大雾化空气压力设备使排屑更加顺利(参考航天工艺中心资料)
还有就是切削速度的选择要相当合理,参考切削力学计算
就说这么多了,考虑以上因素,那样效率会成倍提高的

网友:

普通机床改的时候最关键是刚性和震动的问题,推荐高刚性高质量的车床。
感觉不全对。
要合理选择切削深度、进给量,注意刀具两侧刀头切削深度要一样,基本可以解决震动。如果选择合理道具角度正确的情况下,铁削可以以弹簧状排出来,我干的时候是(低速、大切削深度、适当的进给量+冷却液)。
采用合理的切削方向,就是采用类似于拉刀的方式,这样可以解决刀具刚性问题。
仅供参考。

网友:

黄包车师傅说的应该行,能具体说说那两片刀片吗?(刃磨,角度)

网友:

我也觉得有道理,愿意亲自试验一下,请黄包车师傅把其中的注意事项说清楚点好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