镀锌如何区分三价铬还是六价铬---[请教]

楼主(2007-01-05):
各位大师,对已完成镀锌的零件,如何判别是使用了三价铬还是六价铬?

网友:

我来顶一下
不知楼主用的是哪种镀锌电解液
六价铬在电解液中属于杂质,可能由挂具上沾有钝化液而带入镀槽。六价铬会降低阴极电流效率,或造成局部无镀层。六价铬可用锌粉处理。
三价铬是由六价铬还原而来。三价铬的含量对钝化膜的形成有很大影响。一般新配制的钝化液中没有三价铬离子,此时钝化形成膜很薄,色彩淡而偏黄。钝化液用过一段时间后,由于氧化还原反应的不断进行,三价铬的含量增加,这时生成的钝化膜不仅厚度增加并且出现彩虹色。为了使新配制的钝化液中含有足够量的三价铬,可以加入一定量的锌粉或硫酸亚铁,使部分六价铬还原为三价铬。

网友:

据我了解,三价铬的颜色会更浅一些.这是区分镀彩虹锌的一个简单方法.

网友(2007-06-08):

区分会比较困难, 因为三价和六价盐雾也可是一样的,但是价格相对六价高很多倍。 另颜色也是比较接近的。最好的区分化学检测。

网友(2007-12-06):
做光谱分析能够检测具体元素成分,电气设备出口中限制六价铬的适用,所以专门作此种检测的机构非常多了,(相关内容搜寻ROHS指令)

网友:
据老师傅说,镀完六价铬光泽更好看,效果也较好,三价铬要差一些,只是自己没在生产中见过镀六价铬,仅供参考

网友:
一般三价彩锌和六价彩锌是是比较容易分辨的
三价彩锌表面颜色比较淡主要呈淡粉红色至淡绿色
而六价彩锌呈五彩色
但是三价白锌和六价白锌靠颜色就很难分辨了
还是要送交有关机构检验比较放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