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PLC用久了发热,参数的输出会不会受到影响?

楼主(2007-01-05):
要是三菱PLC用久了发热,参数的输出会不会受到影响。请教,谢谢!

网友:

回复楼主,参数的输出不会受到影响的!

网友:

凡是用电的都有一定的散热量,这是正常现象

所以参数的输出一般不会受到这方面的影响~~

PS
如果发热量不正常的话倒是有可能会损设备的使用寿命,如果LZ觉得不放心,可以考虑散热方面的事情~~~~

网友:

如果实在不放心
可以像CPU风扇那样
在PLC上加风扇啊!
不过我觉得发热是不是跟你机身安装的位置有关系
一定要根据使用说明安装PC

网友:

在PLC上加风扇啊!

第4楼的朋友
我好像还没有在现场看过对PLC上直接加风扇的使用啊~~~
是不是可以更深入的讨论一下加装的位置具体在哪啊?

呵呵~~

一般散热是在电气柜的设计里加入“百叶窗”式的透气空(视环境要求加装过滤网),加风扇一般固定位置,一般我们是吹发热量大的电气元件(吹PLC有点可怕吧?呵呵),如伺服驱动器,步进驱动器等~~

网友(2007-11-29):
电器件发热可以通过在其所在柜体上面安装机柜空调来解决

我公司生产各型号昆拓品牌机柜空调,望有需求者和我联系.公司网站www.qutu.com.cn

联系人:任先生
电话:1391325759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