折弯系数有什么用?还有.....---[请教]

楼主(2007-01-06):
求助:搞钣金的都知道折弯扣除是算展开的,但我对折弯系数有什么用不理解?而且在设计的时候怎么样才能把展开的尺寸算的很好有利于加工呢?

有很多问题还需要学习和理解,提高啊,但又不知道从什么 做起,很迷茫,书也看了不少,尺寸的切除等等……

希望有知道的,和有经验的可以指导下,谢谢!

网友:

展开尺寸按中心层计算,展开长度与折边上模R角有关,检查实际折边后的零件尺寸,是有规律的,再修改下展开下料尺寸,以后就按这经验展开就可以了。

我平常是按工作经验推算,例;相交直角的二个外形尺寸
1,二个外包尺寸相加,减2个厚度尺寸。
2,二个内包尺寸相加。
3,一个外包尺寸和一个内包尺寸相加,减1个厚度尺寸。

网友:

算展开呀

网友:

“展开尺寸按中心层计算,展开长度与折边上模R角有关,检查实际折边后的零件尺寸,是有规律的,再修改下展开下料尺寸,以后就按这经验展开就可以了。 ”中性层是准确的,但不同的做法OR模具的槽宽不一样R就不一样,中性层没法算,一般就是不同的板厚在同一槽宽试折,同一板厚不同槽宽再试折,就得同一个经验数据,不过不同一批的材料往往有差别

网友(2007-02-26):

外侧尺寸相加减去1.7*板厚值      L=A+B-1.7T

网友:

我师傅给我一张直角折弯系数的表。

网友(2008-12-05):
二个外包尺寸相加,减2个折弯R然后加上壁厚的三分之一所得到的尺寸即为下料展开长度,可以试一试我们一般都是这么算的,还算准确

网友:
折弯扣除是算展开的,折弯系数也是算展开的,
展开尺寸等于外尺寸和,减去折弯扣除
也等于内尺寸和加上,料厚与折弯系数的乘积
也等于外尺寸和,减去2倍料厚,再加上料厚与折弯系数的乘积
以上为直角折弯

网友:
外加外尺寸 减去2个板厚 再加2个板厚的十分之一 我们折弯用8倍的 模具 1.2板厚以下之减板厚不加  算出来 很精确 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