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要设计两台单臂油压机---[求助]

楼主(2007-01-06):
最近要设计两台单臂油压机,一台600T、一台350T,因为以前做的一直是吨位比较小的。

希望有此方面经验的同志提供系统原理图参考参考~!

$ Z2 W }7 t9 C/ j

在此先谢了~

网友:

最好能提供详细的技术参数及工况。

网友:

我只见过四柱的油压机,单臂的是C型的吧,能做到600T吗。

楼主:

三楼的说得没错,就是C型的。600T肯定没问题,1200T的还有呢,只不过我以前也没有做过就是。见过同行业的厂家的类似产品。

 n

四柱油压机我师傅们也搞过600T的。因为在公司不能上INTERNET,所以具体的参数和工况一下子记得不是很清楚,明天回办公室

拷贝一份回来,到时候传上来。

楼主:

具体技术参数和工况

- x# L6 K b: p+ k8 x

600T

 ?' l- l" i

公称力                                                          6000 kNfficeffice" />

回程力                                                          600 kN

液体最大工作压力                                     25MPa

压头速度:空载下降                  ffice:smarttags" />80 mm/S

工作速度                            58 mm/S

6 V y

上升速度                            60mm/S

 Z

350T

      垂直缸公称力                               3500 KN (可调压,并具有高压泵供油保压功能。)

      回程公称加力                               440 KN

     垂直缸工作行程                            800mm

     液体最大工作压力                        25MPa

     工作速度                    8 mm/S

" |( k. O D% Y; Y

      空程下行速度                 100 mm/S

           回程速度                                       45 mm/S

其它的参数在此就不一一列出来了。

网友(2007-02-26):

600T那机器要做得很巨大了!我最大的只做过100T的!我觉得液压系统与动作流程应该不会有问题的,问题在于如何减小机器的外型尺寸及重量,如何保证结构的安全稳定性,如精度要求高的话,是无法做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