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实现同轴同向倍速旋转?(求助)

楼主(2007-01-06):
各位师傅好:

   最近需要设计个东西,但遇到一些困难。需要实现内盘与外盘同轴同向倍速旋转,且内盘中心为大直径通孔。开始设计是用行星轮系统,但考虑到内盘中心无法固定衔接板。请问还有什么方法可以实现?

网友:

用两对齿轮加一个惰轮

网友:

鹏行飞鹭 网友好!

“……需要实现内盘与外盘同轴同向倍速旋转,且内盘中心为大直径通孔。”
.........................................................
1?:同向倍速旋转,这个倍数指的是整倍数,还是任意倍数?
2?:内盘最高转数大约多少转/每分钟?
3?:内盘中心的大直径通孔直径为多少mm?

syw   070106---16.40

网友:

     你要求是里面的轴转速高,还是外面的套转速高?要求是准确的1倍速还是可以近似1倍?总之能够介绍的再详细一些更有利于大家一起出主意。

网友:

摆线针轮减速器就能实现同轴同向倍速减速旋转

网友:

引用 网友A:
摆线针轮减速器就能实现同轴同向倍速减速旋转

同轴同向,不知道LZ是不是指输入、输出在同一侧而且同轴。

如果是,则普通的摆线针轮减速器好像只能实现同轴的输入输出,而不能实现同侧。

LZ可以再详细的说明一下情况。

楼主:

感谢大家的帮助,
内盘转速大约每分钟5000转。中心的大直径通孔直径大约为80mm。内盘外径大约为140mm,外盘外径大约为200mm。运转时内盘为外盘角速度的2倍,是整倍速。外盘为主动盘,内盘为从动。

楼主:

示意草图如下

网友:

鹏行飞鹭 网友好!

做成空芯直流调速电机如何。

syw  070109---00.22

网友:

空芯直流调速电机(第9楼的)
如果是这样的话,那还要看这两轴后面拖动的负载是什么

如果拖动的负载要求相对较高的话,可能要细细考虑了~~

如果拖动的负载没有什么要求的话,加个变频(不用变频直接向其提供POWER也行)就可实现,但这样是不是成本会有所上升呢?[因为在我以前接触的电动机里,用直流电机成本还是比较高的]

关注中~~~~

PS
摆线针轮减速器就能实现同轴同向倍速减速旋转(第五楼的)

我个人比较看好减速机的运用,因为在现场看到此类运用较多~~

但一定要用到摆线针才能实现吗?

现在LZ还在讨论机械设计方面的事宜,但愿我没有在这里打扰讨论~~

楼主:

我只想实现倍速旋转,至于电机什么的暂时还不想考虑,这个东西负载不大,但要求运行要稳定,噪音要小,振动要小。还有,用行星轮不知道可行吗?行星轮如何安置?

网友:

请问LZ所说的同向,指的是输入输出旋转方向相同,还是输入输出在同一侧?

网友:

建议楼主拆块机械式的手表.....

网友:

非常感谢楼主提出具有思考性的主题。

楼上的方法不错,楼主可以进行考虑!

网友:

根据需要,在内外圈下面分别加工成端面锥齿,然后加工一根双锥齿轮轴,分别与内外圈端面齿配合,锥齿轮必须用双轴承固定,且轴承之间留有适当的距离才能保证这个轴的稳定性。至于内外圈的转速,可以通过齿数比来实现。
(这根轴的固定应该没有问题吧?可以是圆周上的任意一个方向)

Drawing1.dwg

网友:

鹏行飞鹭 网友好!

浪卷云 网友的方案是可行的!
你得在:
分别“与内外圈端面齿配合”的那根“双锥齿轮轴”,的安装上下点工夫,
“双锥齿轮轴”的数量以3个为宜。

syw  070110---17.33

网友:

各位大虾好,用双锥齿轮轴的方案应该能行。这就对内外圆盘的安装位置要求挺高了,对三个双锥齿轮轴的一致性要求就要严多了。如果把双锥齿轮轴的两个锥齿的锥向制作成对称的,是不是能抵消一部分轴向的力呢。请各位大虾指教。

网友:

西北风zlh 网友好!

你在17楼的想法非常好,而且也是可行的!
...............................................................
1?:你认为那“三个双锥齿轮轴”,应该怎样安装为好?

syw  070110---18.44

网友:

西北风zlh 网友
听不是很懂你所讲述的
能用简图吗?
晚上睡觉的时候想想

网友:

老贰八 网友好!

西北风zlh 网友:“如果把双锥齿轮轴的两个锥齿的锥向制作成对称的”

意思就是:两头小、中间大,或者是两头大、中间小那种式样的“双锥齿轮轴”

syw  070110---21.2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