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solidwords装配体建模方法求助

楼主(2007-01-06):
1.装配体建模有自顶而下和自下而上的方法,设计中我多采用后者,即先画零件再画装配体,这样什么不好?

2.用多实体零件创建装配体好用吗?

3.画装配体工程图时,相互联接的螺纹部分总是不符合国标要求,还得自己修改,挺麻烦的,有没有好的方法清高手指教.

网友:

1.自下而上,没有什么不好,只是有时在设计当中,有些零件的尺寸需要在装配体中才能确定时,就显得不方便,自顶而下,在设计思路不是很明确的前体下,需要不断修改时,优越性较强。
2.多实体建模只是用于零件,没有用于装配体。
3.缺少螺纹线,没办法。

网友:

楼主网友好!

1、多个零件组成的装配体时,采用自下而上的方式比较好,特别是
这些零件尺寸属于互相关联数据链时,更显其方便。

2、多实体零件创建的“子装配体”非常好用。特别是这个“子装配体”
上的采用动配合的活动零件,活动起来更是“许许如生”。
但如果一个设备是由多个不同的“子装配体”组成一个“父装配体”时,
“子装配体”中的活动部件就不能动了。
我不知道是我不会设置,还是这个软件本身就是存在这个缺陷?

只能谈这些。

syw  070108---06.24

网友(2007-03-28):

3楼是你不会设置:有个属性将子件改为灵活就可以动了。

网友:

自己在装配体中随便新建个零件就可以开始了

网友(2011-01-12):
2、3楼都讲得很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