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D实体方接圆变截面钣金接头制作方法

楼主(2007-01-06):
 ^

CAD实体方接圆变截面钣金接头制作方法

  最近发现很多CAD文章都是二维平面方面的!很少看见有关三维实体的文章!小弟今天就在个位前辈面前献丑一下!

 I0 q# d

很多人都知道!在钣金行业中有很多"天圆地方"的变截面接头!PRO/E中也许很容易就能得到!但在AUTO CAD中就比较麻烦一点了!

1、首先我们新建文件,并以俯视图为当前,点击矩形工具,在屏幕任意位置绘一边长为1000的矩形,接下来打工"实体"工具栏,选择"实体拉伸"将矩形拉伸高度为500角度为30度,当前着色方案应为二维线框图,这样便于捕捉。

2、接下来用多段线绘制一个直角梯形,上底宽度为刚才拉伸实体小头边长的一半(第一步拉伸后为一个方锥台实体),下底为拉伸实体大头对角长度的一半,高度为500。完成一个封闭区域。点击“实体”工具栏中的“旋转”命令,选择第二步完成的直角梯形(此图形必须是用多段线绘制成的,如是采用直线命令,必有先用“面域”工具将其转换成面域),并以直角边为旋转轴,旋转角度为360度。生成一圆锥台。

3、选择移动工具,将圆锥台小端的圆心对齐方锥台小端四边中点的相交点(采用中点捕捉并追踪,自然会出现一相交点),移动完成后!打开“实体编辑”工具条,并选择布尔运算中的“交集”按钮,选择两实体,回车确认,得到一个天圆地方实体。然后进行“体着色”

4、刚才完成的只是一个实心的方接圆模型,在钣金中是有一点厚度的!接下来就是将此实体掏空成厚度为2的薄壁实体。

选择“实体编辑”中的“抽壳”

选择实体——选择要删除的面,因为要删除两个端面,所以在选择完第一个端面后,在不要按ESC键的情况下选择“三维动态观察器”将第二个端面转动到可以选择的角度,——按ESC退出,自动返器到“抽壳”命令状态下,——选择第二个端面——回车——输入厚度2——回车——完成,再用“三维动态观察器”任意转动角度观看完成的实体!一个2毫米厚的方接圆的变截面接头就完成了!是不是很简单呀!

如果哪位前辈有更简单的方法请告诉小弟或是发电邮

$ l7 Q ]+ m8 _8 T+ I

网友:

不错,不过用CAD做3D的比较少

网友:

顶一下,楼主写得太好了,请再接再励呀!等待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