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建的CAD图框文件---[请教]

楼主(2007-01-06):
请教各位大侠:我们单位里有自建的CAD图框文件,按常理应只有60K左右,但却有1.2M左右大小,用purge命令清理过了还是这么大,为什么?

网友:

CAD中经过三维建模,很有可能文件变大,purge命令清理后不一定能把文件变小,而且运行也会变慢,但也并不是全部是这样。4 a. k! M( O! k
最笨的方法就是新建文件,-------带基点复制过去,另存。一切OK!!!      嘿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