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是油箱进水了,油泵抽进水油泵会不会坏

楼主(2007-01-06):
要是油箱进水了,油泵抽进水油泵会不会坏

网友:

是液压油箱吗

网友:

影响是肯定有的,根据含水量的多少,会对摩擦副、密封、配流等部位造成损害,程度不好说

楼主:

是油箱啊

网友:

如果水量大就要过滤,不然油泵会损坏

网友:

肯定有影响,但也不是油泵抽进水就会坏;油箱进水,应该及时对油液进行再生或更换处理,检测油泵。

网友:

同意贝贝斑竹的说法,一般用用是没有问题的,但是损害肯定是有的!

网友:

短时间内不会有问题,,,放心好了,,,有时间静置一下,油箱加热到60度,分水,用油箱底部的排污阀放水,,
如果水不多,,用净油机分水就可以了,,,
我管的几个润滑站,,由于上面的机械方面的问题,,经常进水,,螺杆泵一点问题都没有,,,

网友:

如果是液压站进水,,就要加紧时间分水,,否则对阀的损害很大,,
其实油箱进水,最倒霉的是滤芯,,,尤其对纸滤芯,,玻璃纤维的还好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