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磁开关测试台原理---[请教]

楼主(2007-01-07):
请教各位大虾:

 V

我公司现在生产减速起动机,起动机上有一个电磁开关和继电器,都是起动机的关键部件,我现在想设计两个测试台,它们测试的关键参数有吸合电压、吸合电流、释放电压、释放电流、推杆行程、拉力及拉力电流、电压降等,不知道哪位大虾有做过类似的汽车电器的测试设备或者知道其原理的,能否教我一下,原理图或者元件配置等各方面的,谢谢!

网友:

测试台先是模拟工作壮态,然后在需要的参数上加装传感器和表计。

楼主:

谢谢断刀大侠的指点!

网友:

你使用的电磁开关、继电器都是标准件,不同的型号有相应的标准。你只需选购适合你的。

你做测试台没有意义。

网友:

你们现在用什么在测试?

这是我们的老本行.

楼主:

海山大哥好,我们现在也是请别人组装的一台测试台,性能不大稳定,所以想自己设计一个测试仪器,或者说哪个厂家做的测试仪器比较好的话,帮我推荐一下。谢谢海山大哥!

网友:

电磁继电器和电气开关的测试设备与你的设备是否有相似处?
 对起动机上的电磁开关的工艺流程和要求不是很清楚,能否告诉我?我帮你做个方案。

网友:

这是我们做过的电磁继电器 电气参数自动检测机.

检测的电气参数包括线圈电阻、接触电阻、绝缘电阻、介质耐压、吸合释放电压、动作释放时间等。

推杆行程、拉力等机械参数的检测用步进系统+测力计检测。

楼主:

你们做的测试台很先进啊,我们基本上只检测电器参数,机械参数都是固定一个值的,你这台检测设备价格要多少?

网友(2008-08-27):
有没有经济实惠的又耐用。

网友(2009-03-10):
看看我们的专业的起动机电磁开关测试设备吧,www.cnjzb.com。欢迎和我联系。

网友(2009-10-13):
你想啥价位的

网友(2009-12-25):
有没有原理图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