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有一双列圆锥滚子轴承,受力端温度急剧上升---[请教]

楼主(2007-01-07):
现有一双列圆锥滚子轴承,型号97532(160X290X174),在下列工作状况下,只旋转了20分钟,
 w9 V$ U) A
受力端轴承温度急剧上升,(手摸有50度),不敢再转,不知道是什么原因?想请教各位大虾。

1,轴向载荷FA=120kN;
 X
2,径向载荷Fr几乎为0;

3,转速n=400r/min;

4,脂润滑。

网友:

 另一端用的是什么轴承,两者跨距多大,如果 能给出可以帮你用软件分析下。

初步判断是轴向力和径向力的比值过大,圆锥双列和调心轴承(固定端)一般用于承受复合力,如果轴向力过大很可能导致一列贴死,另外还要考虑油脂的选择,如果黏度不够这种情况下很可能使油膜厚度不够润滑不足,从而导致温升过快过高。

另外,根据你的受载情况,选用圆锥双列合适吗??

楼主:

           非常感谢二搂的建议,
1、另外一端是向心球轴承,但都没有径向载荷,只起支承作用;
2、至于选择双列合适与否,主要看轴承97532(160X290X174)在额定载荷下能承受
   的最大轴向力,和轴承的设计寿命;
3、我们正在实施用双列推力调心滚子轴承代替双列圆锥,试运转以后,我一定把结果发上来;
4、很想和二楼进行进一步的探讨,也对你的软件很感兴趣,不知能否让大家共享?

网友:

装配时一端轴承贴平,另一端轴承轴向方向留0.15间隙。
复核下尺寸链轴向尺寸间隙,1靠图纸尺寸保证,2为降低加工制造难度,可以用调整环调整或用轴承端盖调整。
实际工作中出现过这种情况,轴向间隙过小,运转后轴受热热涨(即长度变长),轴承游隙变小甚至超过轴承尺寸链长度,轴承运转情况恶劣,产生噪音和发热,再者查一下润滑系统。
用手摸端盖,能坚持1秒钟,温度为80度。

网友:

是我们公司的软件,百年的轴承技术精华都在里面,按照技术等级开放功能权限,而且要求定期上内部网更新否则软件无法开启。所以很抱歉,软件是无法和各位分享的。

网友:

应该是轴承间隙太小,造成短时间温度急剧上升。你可卸点轴向负荷试试。如果是轴承间隙太小就是仍然会很高的温度!

楼主:

   谢谢3楼和9楼
  不应该存在轴承间隙的问题,因为采用的是双列圆锥滚子轴承,初始游隙厂家已经调定,至于工作 游隙,我们调过很多次,都没有效果。我们分析可能是以下几方面的原因:
1. 轴承本身的制造精度很低;
2. 因为不是复合力,如果轴向力过大很可能导致一列贴死(如2楼所说);
3. 轴承选得偏小, 轴承寿命降低;
4. 这种大负荷的受力,转速也比较高,轴承润滑不应该用脂润滑,应该选用强制稀油循环润滑.;
5.  轴承选型有误,应该选双列推力调心滚子轴承.
   谢谢大家的关注,目前正在改进中,结果出来,我会让大家共享。

网友(2007-11-11):
其实很简单,你把圆锥滚子轴承当作止推轴承用了,圆锥滚子轴承必须承受以径向力为主的联合载荷(最小径向载荷不允许小于0.02C),不允许只承受轴向载荷(!(这时圆锥滚子的大断面与止挡环的滑动摩擦严重)

网友:
基本赞同10楼观点,圆锥滚子轴承在这种情况下当止推使用,所以,对预紧载荷的要求比较高,只有在预负荷的条件下,轴承承受复合载荷(即使你的设备上轴承只承受轴向载荷),才可以正常运行。

"百年的轴承技术精华都在里面"

出笼的包子, 你应该是XXX的吧!我有朋友在里面,看他演示过你说的软件,你们应该是买了一个有限元分析的核心回来,自行开发的吧!

网友:
实际工作中遇到过
轴承保持架(花蓝,旋转)变形、与轴承盖接触或与非旋转零件接触,
产生摩擦噪声和升温

网友(2014-05-21):
我也关注:圆锥滚子轴承的受力发热的关键在于装配预紧力呢还是轴承本身的噪音等级不良

网友:
这个问题我建议使用推力调心滚子轴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