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压常用专业单词

楼主(2007-01-07):
  大家看看液压常用专业单词,对认识学习有帮助

网友:

那是相当的好,谢谢了!

网友:

四、管接头
Bite type fittings 卡套式管接头
Tube to tube fittings接管接头
 union直通接管接头
union elbow 直角管接头
union tee 三通管接头
union cross 四通管接头
Mal stud fittings 端直通管接头
Bulkhead fittings 长直通管接头
Weld fittings 焊接式管接头
Female connector fittings 接头螺母
Reducers extenders 变径管接头
Banjo fittings 铰接式管接头
Adjustable fittings/swivel nut 旋转接头

网友:

Bite type fittings 卡套式管接头
Tube to tube fittings接管接头(卡套式直通钢管接头)
union直通接管接头(直通过渡连接接头)
union elbow 直角管接头)直角弯过渡连接接头)
union tee 三通管接头(三通过渡连接接头)
union cross 四通管接头(四通过渡连接接头,用的少之又少)
Mal stud fittings 端直通管接头(端直通过渡连接接头)
Bulkhead fittings 长直通管接头 (过板直通过渡连接接头)
Weld fittings 焊接式管接头 (焊接式过渡连接接头)
Female connector fittings 接头螺母
Reducers extenders 变径管接头(变径过渡连接接头)
Banjo fittings 铰接式管接头
Adjustable fittings/swivel nut 旋转接头 (活动螺母胶管扣压接头)

网友:

这部分有点直译了,译主不是专业做管接头的。

网友:

谢谢!我认为下列两项更可以让人接受.
union管(箍)接头
Adjustable fittings/swivel nut 万向快速扣压接头

网友:

引用 网友A:
谢谢!我认为下列两项更可以让人接受.
union管(箍)接头
Adjustable fittings/swivel nut 万向快速扣压接头
哈,恭喜!你译的与业内产品基本不沾边。

网友:

我来补充一些
Dynamic response 动态频响
DDV-direct drive valve 直动式伺服阀
NFPA-National Fluid Power Association 美国流体控制学会
Phase lag 相位滞后
Nozzle flapper valve 喷嘴挡板阀
Servo-jet pilot valve 射流管阀
Dither 颤振电流
Coil impedance 线圈阻抗
Flow saturation 流量饱和
Linearity 线形度
Symmetry 对称性
Hysterics 滞环
Threshold 灵敏度
Lap 滞后
Pressure gain 压力增益
Null 零位
Null bias 零偏
Null shift 零飘
Frequency response 频率响应
Slope 曲线斜坡

网友(2009-05-17):
学学还是可以地

网友(2011-07-23):
不错!!国外SCI的那个期刊是专门针对液压的啊??

网友:
学习学习了 对今后应该有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