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数控车床的 进给率和转速的数值?

楼主(2007-01-07):
刚刚碰数控车床对车加工的 进给率和转速 之间的关系还不太了解所以想找一个加工表格   比如车直径在80MM的东西时,机床转速,进给率,

割断时的 机床转速,进给率的设置

网友:

Fr=Fm*N
Fr每转进给
N是主轴转速

切割的速度有刀,材料.机床来定
推荐通用的VC=20---100
f=0.05-----3.0mm/r

具体的速度要根据材料查表,可以去下载地方看

楼主:

那我去看看

网友:

要看具体的材料,还有机床本身的刚性,还有就是有vc参照表,有专门的公式计算出来,但是最好的还是靠经验,自己去试,才能知道怎样的进给和转速最合适,我认为这和工件的直径没有关系吧

网友(2013-01-10):
公式怎么算

网友:
找本切削工艺手册看看,另外,还要根据机床的刚度来选择

网友(点评):
同时LZ也可以自己试验,找到最适合自己产品的切削参数, 如:你可设定f为:0.1,0.2,0.3;转速为500,800,1000, 分别进行组合,进行切削试验,最后看那组的寿命最好,产品质量最好,挑最适合的就可以了。

网友:
数控刀具目录都有切削参数推荐的,进给,转速,背吃刀量以及切屑槽都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