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RQTS14这个牌号?

楼主(2007-01-07):
请指教,能否提供相关标准?

楼主:

呵呵,搞错了,应该是RQTSi4!已经查到了.
因为不是搞铸铁的,没想到

网友:

RQTSi4是中硅耐热球墨铸铁,其成分C2.4~3.2,Si3.5~4.5,Mn≤0.7,P≤0.10,S≤0.03。抗拉强度≥480,硬度187~269。

网友:

耐热温度为650~750,用于空气或炉气介质。力学性能比高硅球铁好,脆裂倾向较小。
常用于玻璃窑烟道闸门,玻璃引上机墙板,炼油厂加热炉两端管架,化工转化炉支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