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床传动轴的铜瓦是什么材质,不耐磨啊---[请教]

楼主(2007-01-07):
哪位大侠知道机床传动轴的铜瓦是什么材质的?和一般的黄铜有区别吗?

我单位新换的传动轴铜瓦很不耐磨,为什么?

网友:

   一般传动轴的轴瓦,材料采用是锡青铜,(牌号 ZQ Sn 6-6-3)。但滑动轴承传动时,合理选用轴瓦的材料外。轴瓦的结构要合适,还应正确选用润滑剂和润滑装置。当轴转动起来以后,润滑油被带到轴与轴瓦的接触面上来,使轴与轴瓦接触面间,形成一层足够厚的油膜,润滑情况越好,轴瓦的磨损越少,轴瓦寿命越长。

网友:

轴瓦用的是锡青铜,一般情况下用6-6-3和10-1,相比较10-1的耐磨性等综合性能要比6-6-3要好,但在价格方面10-1要贵些,具体情况要根据实际确定。你现在说轴瓦不耐磨,那么你用一下10-1试试,同时你还得注意润滑方面的因素。

楼主:

谢谢楼上各位大侠

网友:

我觉得3楼和4楼说的都挺好,我认为传动轴用铜瓦接触面上都应该镶有碳棒,起到润滑的作用。增加铜瓦耐磨性。

网友:

记得在87年上大学时跟导师研究过用ZnAl27合金来代替锡青铜,不知发展如何,你试一试.

网友(2007-11-24):
1.轴瓦材料很多,锡青铜6-6-3,SAE660,10-1等都是比较常用的,但是市面上的轴瓦材料良莠不齐,比对材料的硬度,你们可以检测
2.润滑条件:补充3楼的,轴瓦上可以开油槽,以利润滑
3.6楼提到的镶嵌石墨的轴承,铜材料选用的是铸造高硬度铜合金,俗称高力黄铜(ZCuZn25Al6Mn4),基体硬度:210~250HB,属于固体润滑类轴承,有油无油条件下均可适用,润滑机理可以按照6楼所说理解,应用比较广泛(我在论坛中发过相关轴瓦样本,JDB样本)
4.建议从材料、润滑条件、工况情况分析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