千分尺测量结果受温度影响显著吗?

楼主(2007-01-07):
我们公司在产线发现用产线千分尺测量的尺寸结果与用实验室千分尺测量结果差0.01mm左右。测量尺寸为110mm左右。两者都是经过校对过的量具。温度相差15度左右。请问两者之间受温度影响有这么显著吗?

网友:

都拿到实验室里等温后量量看,呵呵

楼主:

加工工件材质是304与316L不锈钢。

网友A:

温度对千分尺有影响,我们在线上和办公室就有差别,一般在夏季,冬季差别更大,0.01-0.015之间,等俩个千分尺温度一样了再量.

网友:

4楼的很有道理啊
试验是前提条件要准备充分
设计测量环境和多样性是很关键的
不是以几个为依据的

网友:

温度不仅仅使你的千分尺有变化,是你的零件也有变化,所以测量精密零件的时候,应该把零件和量具同时放在恒温的空间里面。

网友:

温度的变化直接影响尺寸的变化。你可以在生产线上根据温度加上修正系数。

网友B:

温度不仅仅使你的千分尺有变化,是你的零件也有变化,而且变化的量还不一致,所以测量精密零件的时候,必须把零件和量具同时放在恒温(且温度在20+-2℃)的空间里面。否则金属的变化量为0.0115mm/(1m/1℃),自己算吧。

网友:

有影响

网友:

实验条件下各个条件是比较理想的,如果现场使用的话,用同一把尺测量就可,原来我们要求使用温度不超过100摄氏度。

网友(2007-11-23):
我都想问这个问题 到处寻求这个的标准

网友:
20+-2是实验室测量的温度标准。温度对测量影响很大,特别要小心内孔。

网友:
引用 网友B:
温度不仅仅使你的千分尺有变化,是你的零件也有变化,而且变化的量还不一致,所以测量精密零件的时候,必须把零件和量具同时放在恒温(且温度在20+-2℃)的空间里面。否则金属的变化量为0.0115mm/(1m/1℃),自己算 ...

同意,不过(1m/1℃),这个肯定是不对的啊!

网友:
搞过测量机的人应该都知道的,软件有环境温度补偿的,上面有环境温度对不同材质工件的影响,钢的是0.0115mm/(1m/1℃),很多人注意了测量环境的温度影响,而不去关心测量工件的温度影响。恒温测量很重要!

网友:
同意LS,被测零件温度不能忽视,刚切削的不锈钢工件温度较高

网友(2008-02-13):
温度有影响,在量具在测量现场放置10分钟后,使量具与被测工件达到同一温度,测量的数值较真实。(如果与20℃太大的温差,需要计算)

网友:
温度有影响,我们在一线工作时测量零件的目的是要控制零件在公差范围内

网友:
如果计算一下,1米的工件在温度差一度的情况下,会产生0.0115mm的测量误差,100mm的工件在差15度的时候会产生大约0.016mm的测量误差。这样看看,是否可与测量室的测量结果重复。

网友(2008-03-25):
零件和尺的膨胀系数不一样,最好在同一温度保存长一点时间后测量。

网友:
温度对测量精度还有这么大的影响啊!学习了。谢谢以上各位。

网友:
跟温度有关系,你要是用一把千分尺一直量工件的话会越量越小,应为人手把尺子捂热了的原因,量工件最好在同一环境下测量

网友:
恒温后量测在比较结果。

网友:
肯定有影响,环境是影响测量的因素之一。

网友(2008-05-17):
可以查一下相关书籍。

网友:
那不是温度的问题,只是使用上的问题 办公室的使用强度、磨损等那里是线上可以比的。另外说到神乎其神用手捂热一下尺寸就会有0.01以上的变化,更加是无蹊之谈。

   先不讨论千分尺在不同温度下测量精度会有什么影响,各位都正确使用千分尺了吗?

引用 网友A:
温度对千分尺有影响,我们在线上和办公室就有差别,一般在夏季,冬季差别更大,0.01-0.015之间,等俩个千分尺温度一样了再量.

网友:
千分尺在非理想温度下,测量差上0.01非常正常.

网友:
温度对产品及测量器具的影响非常大。精度高的产品测量时会先在20摄氏度下放置24小时或48小时后测量。
其实一般图纸标注尺寸,测量条件均为温度20摄氏度。

网友:
重要的是等温,生产线上的产品刚加工出来,温度一般要比尺子的温度高。

网友:
影响肯定有,但是不会有0.01吧!

网友(2008-09-08):
材料都有温度系数的

网友:
要保证量具和被测件在同一条件下才能进行比较。

网友(2010-08-04):
300到400mm的千分尺和量杆在40度的温度和20度的情况下有0.03mm的区别,500到600mm的千分尺有0.04mm,700到800mm千分尺的能够达到0.05mm,因为零件大 无法使零件和千分尺保持在恒温环境下   ,这时候测量应该以哪个温度为准??

网友:
影响肯定是会有的,但是不会有那么大的。加工工件材质是304与316L不锈钢那就更不可能了,不知道你们用的是数显的还是标尺的。我们厂里做这类的轴类零很多,都没有出现过这种情况。还有不知道你是做的什么机加设备用的什么样的冷却。一般我们加工完这种零件马上就会泡到防锈油里面的。

网友(2010-09-23):
是的,温度对测量有比较大的影响,一般都是设计的常温下的测量(20度),像湖南/重庆等火城的温度有35摄氏度以上,此时的效果就很明显了。对精度要求很高的建议到恒温是测量。

网友:
放在恒温室测量    这样就对了

网友:
肯定有影响    、、、、、、

网友:
应该是的,不然加什么隔热装置

网友:
温度梯度变化不大,应该影响不太大,你那可能是等温时间太短

网友(2010-11-18):
针对温度变化对测量的影响,可以使校对量块与在线使用量具及待测量产品温度一致,可减少温度所造成的测量误差,前提是三者材料的导热性较接近

网友:
只要是钢质材料都会多少受到环境的影响,当然测量的结果也会有微妙的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