气液增压缸---[实际问题,请教]

楼主(2007-01-07):
各位大侠,我现在遇到一个增压缸的问题,一般来说,增压缸会用在冲床等单向用力的地方,但是现在有些模具公司也需要这样类似的双压力双形成的缸,而且最好是气压驱动,这样可以节约一个液压站的钱出来,但是模具公司在用这种缸的时候需要在回程的时候把大概20-30KG的模具带上去,而整个结构的作动频率大概要在10S一次,全行程要400mm.我想过一些办法:1.在增压缸的轴心处加一个汽缸,但是这样因为空间受限制,高度太高了,所以不合适。2.给模具加弹簧或者类似作用的东西,这样在回程的时候带动模具回去的时候就会比较的快,但是这样客户那边不太满意。然后其他我就不知道怎么做了,还请各位前辈多多指教,谢谢

网友:

看看是否可以采用注塑机合模机构提供快进、快退功能,增压缸提供高压压制功能。

楼主:

2楼的朋友,谢谢指教,不过我看了这个气液转换器,不知道怎么用啊,最终还是用气推力啊,速度还是不够的,我希望是可以比较快的回去,希望大侠提供比较详细的说法。
3楼的朋友,谢谢,能不能详细说明您说的那种机构呢,厂商选用气液增压缸是为了节约成本,这样可以省一个液压站,如果需要增加成本那就反而不划算了
我的QQ是23596304,请大家多多指教

网友:

参考--双臂双作用铰链夹具机构

网友:

能不能把你的原理图发上来我们看看啊

网友:

气液增压缸,国内哪有厂家做吗?
我上个月在一个电机厂见过这个东西,还是有点技术含量的!单向进气后由气缸内部机构实现自动换向增压的。
我这几天在想这东西,有些问题还是无法解决,有哪位大虾做过这增压缸吗?望不吝赐教!

楼主:

最近比较忙,没有时间来弄这个
这样好了,过几天我把原理图发给大家看看
谢谢大家对此的关注
不好意思让你们等了

网友:

气液增压缸,国内哪有厂家做吗?

我上个月在一个电机厂见过这个东西,是在一套美国进口的设备上的,还是有点技术含量的!

单向进气后由气缸内部机构实现自动换向,连续抽压直至设定压力,实现增压的。

这套系统可以取代一个液压站,只要工厂内有5-7Kg/cm2的气压就可以实现单个液压缸的高压工作了,

" l1 O$ o v

有哪位大虾做过这增压缸吗? 希望大家一起来研究一下!

网友:

请高人关注这个重要问题。

网友:

中国如此之大,
社区如此之大,
就没有一个能解决这个问题的工程师吗?
还是没有人关注呢?

网友:

台湾匡进的国内有售,价格也便宜;国外PARKER的最好了,价格当也高。用专业做的就可以了。

网友:

刚才忘了,楼主可以到我的BLOG里面看一下汽车压缩机组装的设备图片,其中一台压装活塞环用的就是曲柄增力结构,另一台铆接设备用的就是匡进的气液增压缸.

网友:

能否加一个平衡气缸来平衡掉这20-30KG的力呢?

网友:

这是去参加SMC新产品介绍会拍的照,可提供大家学习参考(系统图和实物),用来快速冲孔用。

楼主:

不好意思,最近我MP3坏掉了,所以具体的原理图一直没有传送上来,下周一定把它贴上来,真的是很不好意思啊。还有,我看现在市场上有一种快速行程增压缸,具体的结构因为手边没有具体的资料,所以没有办法把那种结构搞出来,但是大概的原理我大概能够想得出来,就是不知道对还是不对

网友:

江兄,我以前在外用过,是意大利和美国的比较好,我测绘过图纸. 我在无锡,可能能给你点帮助.如有兴趣可以和我联系. 我邮件melvynmiao@hotmail.com

网友:

melvyn兄,如果方便的话,请给我传一份好吗?
acan2005new@yahoo.com.cn
先谢了!

楼主:

今天终于没有忘记带MP3,把原理图带回来了,不过我用的是EXCEL档,所以直接不能看,还要请各位大侠原谅
TO:液压设备 兄,我已经发了一份到您的邮箱里面,请查收。
TO:melvyn兄  ,很感谢您的邀请,我会与您联系,谢谢

网友:

谢谢江心浪兄弟!
邮件已查收!
这也是一种很好的增压方式,不过与我上次见到的有较大的差别!
那套美国的增压缸,只需要一个进所口就可以实现自动换向增压了!

楼主:

液压设备兄:关于您说的增压设备,能不能发个详细的原理图给我呢,谢谢,我对于这个是非常感兴趣,先谢谢了。

网友:

大概是这样的,具体如何,我也没搞清楚。
江心浪兄弟,可曾见过?

楼主(2007-02-07):

谢谢楼上的介绍,不过我还是不太明白

网友:

呵呵...真不好意思,你不明白也不奇怪,因为具体如何我也不太清楚啊!
我也只是在抛砖引玉而已,希望有这方面的专家能指点迷津!

网友:

还有双向的,低压换向阀相当于一个行程开关,到止点后气路换向,使增压活塞不断往返运动,在二个单向阀的作用下,使油压增高。

网友(2007-03-10):

原理是这样的!

网友:

请看附件中的原理图,在进给接口1,2间装个顺序阀,就可以实现一个进气口.

网友:

由于一直在忙,没有能及时给大家答复,很抱歉! 上面已经有了个原理图.还有些细节需要注意:
1) 油缸中避免气泡
2) 注意工作油缸和回油油缸的截面积.
其余的,大家都是高手,我就不多罗嗦了.

网友:

链接:http://bbs.cmiw.cn/forums/131303/ShowPost.aspx

网友:

这是增压缸的特殊用法,可以连续挤出高压液体

网友(2007-04-16):

to 液压设备 这种东西叫气动泵,我测绘过此类东东,原理和你画的相同,关键就在你说的你没明白的地方,它的换向是自动的,内部集成了一个阀芯样东西,在每次活塞运动到底时,利用顶杆推动端部一小通断口,利用阀芯两端压差,使阀芯换向,目前国产的好象还没有,深圳有不知是国产还是进口销售,我们本来想仿制的,但关键的阀芯我们甚至不知道是什么材料,项目就搁浅了。

网友:

谢谢 七七大虾!
你说的没错,希望能与你进一步交流!

网友:

关于<气液增压缸的工作原理\设计及其结构>我曾在2004年<机床与液压>杂志第2期上发表过一篇论文,里面写的较详细.请查看,原稿我现一时未找到,找到后我再补传.有疑问欢迎讨论!

网友:

第14楼朋友的SMC产品是气液增压器吗?
气液增压缸最好的应该是德国TOX 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各位大侠,我现在遇到一个增压缸的问题,一般来说,增压缸会用在冲床等单向用力的地方,但是现在有些模具公司也需要这样类似的双压力双形成的缸,而且最好是气压驱动,这样可以节约一个液压站的钱出来,但是模具公司在用这种缸的时候需要在回程的时候把大概20-30KG的模具带上去,而整个结构的作动频率大概要在10S一次,全行程要400mm.我想过一些办法:1.在增压缸的轴心处加一个汽缸,但是这样因为空间受限制,高度太高了,所以不合适。2.给模具加弹簧或者类似作用的东西,这样在回程的时候带动模具回去的时候就会比较的快,但是这样客户那边不太满意。然后其他我就不知道怎么做了,还请各位前辈多多指教,谢谢

 L( q

请问楼主,你最开始的那个问题有解决吗?我一直在关注,请帮请教一下.

网友:

楼上是这方面的专家,给大家详细介绍一下!

楼主:

35楼的兄弟关于这个问题,其实我一直没有得到比较详细的解答,但是目前市场上有一种快速行程增压缸或者可以满足这个要求,一般的话5S好象就有一个循环了,目前我正在处于研发此类产品的阶段,只是暂时没有很多时间去研究,目前手上还有其他的项目要做。

网友:

德国TOX公司有类似的装置

网友(2007-05-17):

见附件

楼主:

谢谢40楼的兄弟

非常感谢谢谢39楼的兄弟的提示

我会去寻找

还请多多交流啊

网友(2007-11-06):
我是做气液增压缸,EMAIL:SZZHENGXINGLIN@163.COM

网友:
我就是做气液增压港的,可以联系我szzhengxinglin@163.com

网友:
这是个很重要的问题。

网友:
气液增压缸,国内有作,我用过,生产厂家记不太清楚了,好像是上海红光还是什么液压气动成套公司.

网友(2008-01-15):
我有增力缸

http://whop369.blog.china.alibaba.com/
请各位看看

网友:
我是做气液增压缸,EMAIL:seastar@szsitec.com

网友(2008-06-13):
快速型的增压缸

如果增压力在5吨以下的,2S就可以完成了
我的邮箱:jiangnanao@yahoo.com.cn
我们可以一起讨论

网友(2008-07-31):

我和楼主的疑问一样,请教它的结构和原理,最好是有图的那种.还有它的维修方法哟.因为我们公司用的全是小日本进口的,好象是一次性的,坏了,没法修

网友:
楼上的朋友你好啊!你是用日本什么牌的增压缸啊!我看能不能帮你 !我的邮箱是yanglib123@126.com,我是做增压缸的!

网友(2008-10-23):
20----30KG的重量,汽缸可以带上去吧?

网友(2009-07-22):
气液增压缸的问题可以交流探讨

网友:
以压缩空气为动力源,可达油压的大出力,控制和操作都十分的方便,更兼有环保节能(同等条件下较油压节能75%以上),免维护的特点 .适合于短行程,大出力的工作场合,可广泛使用在汽摩配件,电子,空调,轴承等众多机械及电子行业      型式:标准型(MPT),快速型(MPTF),行程可调节型(MPTA),直压型(MPTC),折叠型(MPTK),长行程(450mm)型,大回拉力型等各种类型,完全满足您的工作需要.
       规格型号:型式-缸径-总行程-增压行程-吨位
  吨位, 缸径:1,3吨:63         5吨:80,100     10吨:100,125      15吨:125      20吨:125,160      30,40吨:160
      总行程:50,100,150,200,250,300,350,400
      增压行程:5,10,15,20(其他行程电洽)
     照片为台湾匡信MPT系列气液增压缸实物照片.--见我的像册
   台湾品质,国产价格!

网友:
回复 网友A:

修理?还不如另外买一个呢~

网友:
描述得不够清楚,双出力成形?各为多少?
模具的重量为20-30KG,各位大虾也知道不是问题吧,哈

网友:
回复 网友B:
看了前面一些大侠的发言,好像就是气动泵啊。气动泵有现成的。

来源http://www.mpapower.com/cp.htm
还有一种是弹簧回复的,我手头只有原理图

但是,我不太明白,气动泵如何能实现你的要求?
10S一个工作循环,我理解的是,工作行程是液压,速度要慢一点;回程是直接用气压,速度快一点。能否说一下工作过程是怎么样的?

网友(2009-09-12):
希望能与你进一步交流

网友(2010-08-05):
本人自匡信出来,生产同样的增压缸.绝对台湾原版图纸,原样生产,不是现在大陆改型之类的增压缸.      增压(力)行程可达60mm.   有需要者请mail: marto_ks@163.com,或QQ: 330578422

楼主:
回复 网友C:

    没有解决啊,等待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