灌装液体时怎么精确控制液体重量?---[请教]

楼主(2007-01-07):
请问

( w/ A' ^* T `9 P D

在灌装液体时你们怎么精确控制液体重量?目前好象都是用的称重或传感器伸到瓶里感应,但这些都会受到罐装机械振动的影响。

楼主:

目前啤酒、饮料、洗发水等之类的液体灌装时,在设计灌装机时大家一般采用什么方法控制液体重量?

网友:

1. 抽真空计量定位;
2. 预罐装精确计量:在最后装到瓶子之前,设一个计量筒,调好其容量,多余部分回流,定量之后才直接罐装.

网友(2007-02-28):

时间-压力阀能保证较高的精度。

网友:

用定量泵是最精确的,一般小容量液量控制都使用这个,HIBAR。在网上搜一下看看,是英文网站。我以前做过手机电池注液机,用过,精度0.1MG

网友:

你到底是灌装些什么液体,是常温还是低温都不知道,就不好具体讲了.

楼主:

谢谢楼上各位的回答,我看都一份国外的资料上说用电磁流量计可以达到很高的精度,请问有哪位了解电磁流量计的,能否讲解一下具体的原理?谢谢!

网友:

电磁流量计目前国内做的太多了,你在网上搜索一下。

网友(2007-07-05):

1.啤酒的灌装一般采用等压灌装原理,通常采用截取回气管的长短来控制液位,也有通过电子探针来控制;
2.饮料通常采用回气管控制液位,纯果汁无菌冷灌装产品需要电磁流量计控制容量;
3.洗发水粘稠液一般采用定量的活塞筒来定量。
4.食用油用电子秤称重计量的方式。

网友:

有容积式、称重式、液面感应式的,要求精度高、速度快的用称重式比较合适,但成本会高些,比较适合价格较高的产品。

网友(2007-08-05):

灌装有电磁感应式,定量缸式,探测针式,

网友:

容质式流量计应该最精确。

网友:

7楼的说得不错,要看具体是什么流体,和你要达到的目的,要对症下药,有些流体可能含有气体,电磁流量计就不一定准确.

网友:

赞同6楼说法:用定量泵,对有粘度的液体也可以。如胶水……

网友(2007-10-18):
称重法是最准的,我现在大概可以做到0.5%-1%

网友:
我们灌酱油主要分两种:
一,灌瓶.主要用负压灌装.
二,灌壶.因为壶是软的,所以负压会挤压壶,从而计量不准,所以我们通过时间控制,把所有灌装咀水平面调好,通过时间控制灌装,当液面达到灌装咀时,多料由灌装咀吸走,从而达到等容积灌装来控制重量,主要要调好灌装咀的水平面和预期灌装的液位高度.

网友:
口服液生产线上有两种计量方式.一种是休积式,使用针管像式的机构活塞运动达到计量的目地.
另一种方式是使用蠕动泵来达到计量的目地.但两种计量都存在汽泡影响计量准确度的问题.

网友:
重量方法是最准确的。
在一般精度要求的时候,使用容积的方法就可以了。
要求高时常用的方法是容积发定量灌装,重量检测法判断灌装质量。
重量判断又分为在线式和最终检验时。在线式使用冲量原理来检测,最终检验使用检重秤来检验,我们单位专门做这个的。

网友(2008-06-12):
楼主说说你要求的精度是多少,不同要求一般使用不同的方法!

网友:
我们灌装膏体的,用的都是活塞量筒,有加压与常压两种方式,加压的方式重量波动比较大,有时会用2g—5g,还有就是很多时候物料的新鲜度影响、物料液位高低影响也很大的,正在头痛中。量筒活塞加压灌装的,如何控制重量波动呢?

网友:
回复 网友A:

1.啤酒的灌装一般采用等压灌装原理,通常采用截取回气管的长短来控制液位,也有通过电子探针来控制;

网友(2009-02-18):
Mass Flowmeter 采用科氏力原理的质量流量计

网友(2010-10-28):
下下来学习一下了 ,谢谢楼主的资料

网友:
学习学习,谢谢各位大侠了……

网友:
在一般的要求下,计量泵是很好的选择

网友(2011-07-21):
通过回流管的长短来控制液位高低的。

网友(2012-03-14):
也就是定量灌装的问题,电磁流量计也就是流体流过流量计阀体,带动里面的活动转子转动,外面的感应器来计数转子的转动,转子转动1圈的流量也是明确的,这样就得到了总的流量,其实也就是,根据你的流量来确定转子需要转多少圈,圈数到了就切断管路啦

网友(2012-07-05):
充填机十几个充填头用计量泵后期改造成本肯定会增加,个人觉得在充填附近改装回流管比较实在,不过具体方案比较难设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