划线折弯---[请教]

楼主(2007-01-08):
大家好
欢迎大家来看看,我也是第一次来到这个网站,我也是听我的一个搞激光的朋友介绍来的
他说这个网站是个很全面的,在机械方面的个个领域都有人.
我就是想找几个搞数控折弯的朋友一起学习.
我在折弯的过程中也发现了几个问题.

1.划线折弯

在折某个复杂的弯道时这就是个办法,因为比较复杂就要用反定位.但是反定位的那一边也要折或不要折.一般这着样的尺寸图纸上不会表示出来的就要通过我的计算,按就很麻烦了,这时就用这个办法划线折弯, 要是反定位比较尺寸比较大那就用卷尺,别当心卷尺的精度.小点的可以用卡尺.用卷尺量出大概的尺寸加个半厚,在放到模具中轻轻的压一下,只要有个小小的压横就OK,在从要保证的尺寸那边工件的边到压横用卡尺量加个板厚要正好等于要折弯的尺寸那就对了.我试了最大的误差也不过是0.2
这样及方便又可靠.也有很好的工作效率.
同时又有个问题了在折厚板的时候因为他R叫大,(大于3个厚的)划线就不管用了.折的时候R角太大了.误差大,我也试过.我想着个过程中一定有个规律,但是我还没有找到. 对不起
比如R10的上模和V40下模,在折29时,呀压横为22.6折出来有29,就是这个R角的问题.

网友:

一般折边机靠山是人工调整的,一个工步一次靠山,分步折边。
数控折边机它的定位靠山是靠程序来控制的。可以连续折边。只要把图纸输进去,它会考虑到折边系数展开尺寸。
折边的定位靠山尺寸与板厚,上模的R角,下模V开档有关,例5mm的板用4mmV型开档,折出来高度就超高了

折边一般来说;折不同厚度的板只换下模,而上模是不换的。
至于手工划线折边,例5mm厚板,折边后外包高度尺寸是50mm,那么划线就划45mm(却减一个厚度)

网友:

你写的东西没法看,别字太多,得猜。

网友:

二楼的朋友还记得我吗?我是画展开的,对规则的角度很容易计算,但对复杂的和有不规则角度的我还是无从下手,厚度和材料的扣除都不一样,请教你的经验是什么呢?有各位搞钣金的交流下啊!
我看别人都是用其他软件也可以计算出来的,我想知道凭你们的经验有什么规律呢?
   楼主,其实如果你是搞半径的话,对尺寸要求也不是太严,一般可以折出来就可以的,但对多折弯的零件要考虑先后循序的,首先就要消化图纸,要有个空间想象的概念!

网友:

有什么规律或者说法嘛?不规则角度只能慢慢试出来吧.

网友:

这是我从本评网站下载的资料
钣金折弯圆角系数
r/t        0.1        0.2        0.3        0.4        0.5        0.6        0.7        0.8
k        0.21        0.22        0.23        0.24        0.25        0.26        0.28        0.3
r/t        1        1.2        1.3        1.5        2        2.5        3
k        0.32        0.33        0.34        0.36        0.38        0.39        0.4
r/t        4        5        6        7        ≥8
k        0.42        0.44        0.46        0.48        0.5

说明:
r —内圆角半径
t —板材料厚

网友:

你的v形槽太大选用钣厚的的6-8倍。太大就有可能出现r较大。也会出现跑刀现象。换小槽试试。其实画线和用挡板一样。

网友:

现在会手工划线折弯的人才越来越少了。

网友:

如若方便,请上传一张复杂构件的折弯图纸。

我可以试着帮助解答一下!

网友:

没见过划线折弯,郁闷啊

网友:

做手板的钳工就是这么做的

网友(2007-03-28):

大家好,问一个很白痴的问题,折弯系数与折弯圆角系数有区别吗?

网友:

六楼的大哥,可以说清楚点吗?
r/t  代表什么?
k 又代表什么?

网友:

由于所选用的V槽不同,板材的材质不同,材料的延伸率也不同。在精度要求不高时薄板延伸率可认为等于料厚,稍厚板可认为是1.6*料厚。如果选用的钢板厂家固定还是实测准确。折弯线位置应是外轮廓尺寸减1/2延伸率。

网友:

   折弯是钣金中最重要的一道工艺,因为它基本决定了钣金的最终精度。即使你的激光、冲床下料精度再高,但是没有好的折弯角度保障,工件的最终精度还是不够。
  影响折弯精度有几个原因:材料回弹,材料的轧制方法,材料的公差,折弯机的挠度补偿,折弯机的角度控制方法等。

  好的折弯设备,有多种方法来解决上述问题以保障折弯精度。所以有的时候大家可能很难想象有的供应商为什么烧钱造折弯机。一台好的折弯机价值两三百万人民币。

  例如:为了解决回弹,采取测量折弯角度的办法。折弯完成后,上模向上抬起,释放掉板材的回弹后,测量折弯的角度,得出角度的误差,再进行补偿折弯,最终达到所需的角度。实际一道折弯进行了两次,中间还有一次测量,两次折弯的时间相差大约0.5秒。

网友A:

板材厚回弹就更大,所以楼主说的方法可能比较难实现。用手工来保障折弯的精度始终不应该是数控机床的操作方法。

网友B(2008-06-04):
我在做钣金展开图时,总是在折弯线处做小切口,激光切割时也切出来。折弯时按此点对就行了。折弯时工人就不用费劲划线了,这样也不太准确。

网友:
挑线折弯在折少量产品或折弯机顶挡不方便才用吧,我感觉折弯不好学.

网友(2008-09-23):
引用 网友A:
板材厚回弹就更大,所以楼主说的方法可能比较难实现。用手工来保障折弯的精度始终不应该是数控机床的操作方法。

重要的、有强度要求的场合不能做切口,非常危险

网友:
人工算展开是很麻烦,特别是折弯系数的取大取小。因为折弯系数又和上模的刀尖角R角,还有下模的开口大小有着紧密的联系。有时候即使你算的都正确,但由于在制作过程中操作者选择模具的偏差,实际值和理论值也会有偏差的。所以折弯工在选择模具的时候,最好根据不同板厚的材料,最好选择固定的上下模(比如我们公司,1.5MM的板材选择用下模开口为八的模具,2MM选择12MM的下模,3MM的选择20MM的下模,这样我们的折弯系数一般选择0.6~0.9)
对于普通R角的,九十度角的成形展开,可以选择用SOLIDWORKS或PRO/E软件,这两个软件都内置了常用的折弯系数,而且如果实际折弯尺寸有所偏差的话,还可以修改这些参数
对于特殊的R角,比如大R角的九十角成型,或者小于八十度的成形角,最好还是用不同板材现场试折!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在做钣金展开图时,总是在折弯线处做小切口,激光切割时也切出来。折弯时按此点对就行了。折弯时工人就不用费劲划线了,这样也不太准确。

除非是两边不等的折弯,才需要像你这样或者使用的老式折弯机(因为后挡规是人工手动调节)
数控折弯机的重复定位精度应该是最少0.1MM,靠眼睛看,是达不到这样的精度的
再说了,由于激光切割时产生的糊斑,看线前面或者后面,产生的结果肯定会不同

网友(2009-06-03):
没见过划线折弯,郁闷啊

网友:
回复 网友C:
角度那么多,你不能做一次试一次吧。[localimg=180,135]1[/localimg]

网友(2009-11-04):
本人乃此中高手,专业厚板划线折弯,16米大型折弯机8年经验,失业中,不知道哪家单位需要我 ?13073678427谢了

网友(点评):
高手,求拜师

网友:
没有看到你的图纸,要看你的折弯线是以那条为基准吧!通楼上的那个数据,很容易计算出折弯线的位置!还有就是,数控折弯机,都可以调后挡量的,就像楼上说的,把折弯图编程,可以自动计算后挡数和上模下滑量!

网友(2010-01-19):
化纤折弯确实有必要大伙好好讨论讨论,我也一直在找这方面的资料呢

网友(2013-07-31):
最近被钣金折弯搞疯了,求高手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