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请问CN共渗工艺如何制定?

楼主(2007-01-08):
请问CN共渗工艺如何制定

资料上查不到材料的CN共渗工艺参数啊,我只知道CN共渗的温度范围830-860.
请问具体一个零件的工艺如何制定?
比如一个15Cr小零件.要求渗层0.25-0.45,硬度660-810HV.M1-4级合格.
渗后的热处理呢?直接淬火?还是降到某一参数?(附15Cr热处理参数
我想了解下工艺制定的过程...
不好意思,问的问题很菜.(附15Cr热处理参数淬火温度860-900,渗碳温度900-930,渗碳淬火温度780-800)

网友:
Re: 请问CN共渗工艺如何制定?

    钢的碳氮共渗---就是将碳、氮同时渗入工件表层的化学热处理过程(加热温度高于临界温度Ac1或Ac3 ,不宜高于900C,以吸收碳原子为主,渗层深度0.075-0.75mm)。兼有两者的长处,这种工艺有逐步代替渗碳的趋势。主要优点如下:
        (1)渗层性能好---共渗层比渗碳层的耐磨性和疲劳强度更高,比渗氮层有更高的抗压强度和较低的表面脆性。
        (2)渗入速度快---由于氮的渗入不仅降低了渗层的临界点,同时还增加了碳的扩散速度。
        (3)变形小---碳氮共渗温度比渗碳低,晶粒不会长大,适宜于直接淬火,可以减小变形。
        (4)不受钢种的限制---各种钢铁材料都可以进行碳氮共渗。但是,由于碳氮共渗零件的渗层较薄,为了提高心部强度,因而多选用含碳较多的钢,w(c)可达0.5%;对于要求表面高硬度、高耐磨性的零件,常采用40Cr , 40CrMo ,40CrNiMo , 40CrMnMo等中碳合金结构钢
        碳氮共渗的缺点是共渗层较薄,易产生黑色组织。
   低温气体碳氮共渗(软氮化)---是在Fe-N共析温度以下(530-570C,取560C为宜,只有对高速钢及Cr12钢才采用510-550C。氮化时间1-6h以2-3h为宜,合金钢用油冷,碳钢用水冷,HV01- 500-700之间,介质是固体尿素、甲酰胺、三乙醇胺与酒精的混合物)对钢件进行的碳氮共渗,是以渗氮为主的化学热处理过程(特点;处理温度低,时间短,工件变形小。化合层的脆性小,韧性好。软氮化适用于任何钢种和铸件。缺点是;渗层较浅,不适合用在重负荷条件下工作的零件)
      中温气体碳氮共渗---共渗温度820-870C,在840C共渗时,渗层深度在0.5mm以下时,共渗速度为0.15-0.25mm/h,渗层深度为0.5-0.9mm,共渗速度为0.1mm/h。共渗后一般都直接淬火,用较缓和的介质冷却。
   高温气体碳氮共渗(900-950C)
随着共渗温度的提高,渗层中氮含量降低,碳含量升高,当温度超过900C时,碳含量开始下降。随着共渗时间增加,碳、氮渗入程度增加,达一定时间(2-3h)质,碳浓度仍不断增加,而部分吸咐在工件表面的氮原子却回到介质中去,使表面脱氮。

楼主:
Re: 请问CN共渗工艺如何制定?

中温气体碳氮共渗---共渗温度820-870C,在840C共渗,共渗后一般都直接淬火,用较缓和的介质冷却。

为了保证变形尺寸和残A可否渗后冷至800左右淬火?

网友:
Re: 请问CN共渗工艺如何制定?

在第2楼己讲到碳氮共渗,这种工艺有逐步代替渗碳的趋势,适宜于直接淬火。
可参照渗碳后的热处理方法
1,直接淬火法(随炉降温至高于Ar1或Ar3温度,一般为760-780C,直接淬火,150-200C回火2-3小时) 适用于本质细晶粒钢如20CrMnTi。优点是加热冷却次数少,操作简化,生产率高,还可减少淬火变形及表面氧化脱碳。主要缺点是处理后组织可能较粗,性能也较差。
2,一次淬火法(随炉冷却或出炉冷却至室温,然后重新加热淬火,合金渗碳钢850-900C,碳钢820-850C,对于只要求表面耐磨性好的工件770-820C,和低温回火160-180C2-3小时)可避免出现粗大晶粒和粗大组织,主要用于要求较高的渗碳件,以及某些不宜直接淬火的工件。
3,二次淬火法(第一次淬火碳钢880-900C,合金钢850-870C,油冷或水冷。第二次淬火770-820C)
表层有较高的耐磨性及疲劳强度,心部有较高的塑性及一定的强度。但二次淬火易出现变形,氧化脱碳.主要用于一些使用性能要求很高的重载荷零件。

楼主:
Re: 请问CN共渗工艺如何制定?

哦,现在的问题是直接淬火的定义,直接淬火是从共渗的温度直接入油淬火还是炉冷至高于Ar1或Ar3温度,一般为760-780C,直接淬火,好多资料各有说法,不知道那个是对的.

楼主:
Re: 请问CN共渗工艺如何制定?

从你的回答,应该是后者,但前者...

楼主:
Re: 请问CN共渗工艺如何制定?

呵呵,已经知道了前者后者都是直接淬火

网友(2007-02-24):

碳氮共渗!参照四楼的去做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