汽车油耗问题请教

楼主(2007-01-08):
请问各位专家,汽车上所标注的***g/kwh的油耗在实际中怎么计算或应用?比如怎么与***升/百公里换算。

先谢谢了

网友:

g/kwh是发动机的台架实验参数,升/百公里是整车90Km/h经济车速油耗指标,这是两个东西,换算时要考虑好多系数。

网友:

  g/kwh 这个是计算值,是发动机参数
升/百公里 是车参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