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量块保养资料及要求

楼主(2007-01-08):
各位专家们,偶想搜集点量块的保养方法和资料,不知哪位高人能否给予,本人再此感谢!

网友:

请问量块是用什么材料作的,是用硬质合金做的吗?还是用其他材料做的?谢谢!我是初入行者,盼高手们指点。

网友:

量块的构成及精度
  量块用铬锰钢等特殊合金钢或线膨胀系数小、性质稳定、耐磨以及不易变形的其它材料制成。其形状有长方体和圆柱体两种,常用的是长方体。长方体的量块有两个平行的测量面,其余为非测量面。测量面极为光滑、平整,其表面粗糙度Ra值达0.012μm以上,两测量面之间的距离即为量块的工作长度(标称长度)。标称长度到5.5mm的量块,其公称值刻印在上测量面上;标称长度大于5.5mm的量块,其公称长度值刻印在上测量面左侧较宽的一个非测量面上,如图5—2所示。
根据标准GB6093—85规定,量块按制造精度的高低分为00、0、1、2、3和K共6级,标准JJG100—91将量块分为1~6等。量块的“级”和“等”是从成批制造和单个检定两种不同的角度出发,对其精度进行划分的两种形式。按“级”使用时,以标记在量块上的标称尺寸作为工作尺寸,该尺寸包含其制造误差。按“等”使用时,必须以检定后的实际尺寸作为工作尺寸,该尺寸不包含制造误差,但包含了检定时的测量误差。就同一量块而言,检定时的测量误差要比制造误差小得多。所以,量块按“等”使用时其精度比按“级”使用要高,能在保持量块原有使用精度的基础上延长其使用寿命。

量块的用途
量块因具有结构简单,尺寸稳定,使用方便等特点,在实际检测工作中得到非常广泛的应用。
⑴作为长度尺寸标准的实物载体,将国家的长度基准按照一定的规范逐级传递到机械产品制造环节,实现量值统一。
⑵作为标准长度标定量仪,检定量仪的示值误差。
⑶相对测量时以量块为标准,用测量器具比较量块与被测尺寸的差值。
⑷也可直接用于精密测量、精密划线和精密机床的调整。
量块在使用过程中应注意以下几点:
⑴量块必须在使用有效期内,否则应及时送专业部门检定。
⑵使用环境良好,防止各种腐蚀性物质及灰尘对测量面的损伤,影响其粘合性。
⑶分清量块的“级”与“等”,注意使用规则。
⑷所选量块应用航空汽油清洗、洁净软布擦干,待量块温度与环境湿度相同后方可使用。
⑸轻拿、轻放量块,杜绝磕碰、跌落等情况的发生。
⑹不得用手直接接触量块,以免造成汗液对量块的腐蚀及手温对测量精确度的影响。
⑺使用完毕,应用航空汽油清洗所用量块,并擦干后涂上防锈脂存于干燥处。

网友:

可以参考本版块里的一篇文章,检测技术,这上面的资料就是从那里面复制的。

网友:


网友:

总结一下:量块出厂时按级,检定后按等。

网友(2007-10-18):
感谢三楼的兄弟给我有上了一课!谢谢!!

网友:
量块。我们半年就会换一盒新的,因为量块的精度实在太低了。偶尔偷懒,我们只用它来塞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