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理石平台安装要求---[请教]

楼主(2007-01-08):
大家好:请教大理石平台安装指导书,我们公司新买的大理石平台,不知道安装有什么特殊的要求,是否调整水平就可以吗?

网友:

应该严格控制大理石平台安装场地的温度、湿度

网友:

同意楼上的,环境要求是很严格的

网友:

能否解释一下平台的用途?如果只是一个普通的平台,安装的时候只需保持水平,以及合理布置支撑点,免得长期受自重影响会断裂。其次避免风吹日晒、以及各种腐蚀物质也是必要的。

网友:

一般的小平台(如400X400)只要三个支点就可以了,大一点的(400X600)的 最好是5个支点
其次如果水平度很重要的,那固定架的要求就很高(稳定,避震等),如果不重要则普通的角铁架就可以了
最后是保养:酒精擦拭去灰尘(使用前),长时间不用可以考虑用保鲜膜保护

网友(2021-06-28):
大的就要单独做基础,温度和湿度要求 远离震动源  脚装上空气避震 找水平

网友:
普通的,随意。要求高点,也没特殊要求,垫实整平就好

网友A(2021-09-26):
线扫模组,我们用的就是大理石平台(长1200, 宽800, 厚200),用了4个支撑就可以了。

网友(2024-06-05):
引用 网友A:
线扫模组,我们用的就是大理石平台(长1200, 宽800, 厚200),用了4个支撑就可以了。

你好 ,我想请教一下,焊接框架和大理石底面连接的地方需要要求平面度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