压缩机负压---[请教]

楼主(2007-01-08):
压缩机负压抽真空有人了解情况吗,请指点一下

网友:

描述问题请详细一些,否则像学生提问,就是概念问答:)
咱们这里主要是来自实际的问题。谢大虾。

网友:

就如老鹰老大所言:请把问题描述清楚些。如果你说的是用压缩空气吹风出去给别的容器抽负压(真空)。你找我嘛,我对那玩意比较熟悉!:)

楼主:

不好意思,没说清楚,是压缩机制造过程中抽真空,关于如何测量真空度以及铜管接头方式

网友:

楼主说的应该是氦检那个过程吧?即负压密封性测试.

楼主:

是先抽真空再充氟的生产线用,要保证生产正常,生产线先得过负压密封性测试

网友:

真空度检测不是有专门的真空表么?检测负压和检测正压很类似的哦,只是所用的表不一样罢了,用错了会有问题(损坏表)。

网友:

铜管接头方式有两种你都可以选择,效果都一样好。
1.在铜管前端扩口成60~74°内锥,用螺帽拧紧。但要有扩口机。
2.用卡套及一螺帽连接。这是最简单的办法且效果最理想。

网友(2007-03-21):

用涨管器加工铜管做成扩口接头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