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叉车变速箱才用静压传动的疑问

楼主(2007-01-08):
最近听说叉车变速箱采用静压传动,以前我国的基本是动压传动也就是有变矩器的。

这个是美国80年代的水平,有哪位高手知道的请给小弟一些有关静压的信息,谢谢了

网友:

兄弟,静压传动就是通常意义上的液压传动,国外资料翻译的时候经常翻译成静压传动,现在小轿车自动换档就采用液压传动,可以参考

网友(2011-06-05):
静液压驱动多指泵马达驱动方式,国内国外中小型叉车均有使用,在叉车上多与变速箱配套使用,变速箱用于换向和两档变速,马达四轮驱动,无极调速。大型叉车采用变速箱驱动

网友:
知道的挺详细的。真不愧是高手。

网友(2012-07-11):
真心以前不清楚

网友(2014-03-29):
静压传动叉车主要应用于小吨位叉车上,林德叉车采用的就是静压传动。静压传动叉车受液压件成本的限制,主要应用于高端叉车上。

网友(2014-05-11):
这好像是欧系和日系的区别吧,以林德为代表的主要采取静压传动,噪音小,控制精度高,空间小等优点,但好像价格比普通日系的液压传动昂贵,基本都应用在高端的叉车上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