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proe动画制作方法

楼主(2007-01-08):
求:proe动画制作方法?请列位高手指点一二!

网友:

proe有动画制作功能?

网友:

你所说的应该是机构仿真运动吧。

网友:

Pro/E有这个功能吗?只知道CAXA有……

网友(2007-02-12):

proe有这个功能,到网上载点文章呀,实在不行买书。
: ?8 |9 s9 M4 r9 t因为太长了

网友:

PROR有这个功能,可我不会用

网友:

主要就是关键祯的设置!proe动画比运动仿真更自由

网友:

使用机构连接装配元件

网友(2007-05-04):

2.0里面有动画功能,通过约束某个方向或某几个方向,拖出零件进入装配体的过程,逐个装如,形成装配体装配的动画。

网友:

有动画功能的,去应用程序那里可以看到的~~~,野火版的

网友:

搂主说的是机构仿真把,最好去买本书看看,很有用的

网友:

2.0里面  应用程序-机构
或应用程序 动画 都可以  家一个电机  点圆的哪个新建 运行  在点三角形的哪个- 捕获 就可以导出动画了

网友:

去书店找吧,关于这方面的书有很多,且介绍的也很仔细,并且有专门的书就是介绍这个模块的

网友(2008-05-28):
有動畫功能的。我試用過。太麻煩。可能是因為我不熟練

网友(2010-12-01):
我是很想学,但是网上比较难找到系统的

网友(2011-09-01):
我也正在学习这一模块
有人有这方面的资料吗   分享一下   学习 学习

网友:
网上找了一下  proe动画制作这方面的资料还挺少的呢

网友(2011-11-06):
也在找这方面的资料,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