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栅尺检测长宽---[请教]

楼主(2007-01-08):
各位大侠好!!

我是初入江湖的小菜鸟,才来公司不到一个月,公司现在缺人手,一个正高工接了一个项目,他没有时间做所以我来做他来指点我

可是我现在有点丈二和尚摸不到头脑啊,师傅虽然指点了,可是还是有点蒙~~~希望大家能够帮助我指点一二,谢谢了!

做的是一个结构很简单的利用光栅尺来检测PS板的长和宽,手动,具体要求如下:

1.测量范围在145MM,  宽度1200MM

2.需要保证在0.3厚的铝板上的测量精度达到+0.05MM

3.90度角的测量误差小于0.01度,并且要很多点支撑,可以调整和直接读数

' N1 | K5 e% w5 A

4.在测量尺操作中,要求滑动无明显手感阻力

5.直线导轨面与铝板的接触要求加宽(考虑铝板的变形,可能会滑出导轨面,导致测量误差)

6.测量仪与铝板的接触是小面积接触,非点接触.

希望各位在各个注意点上给我一些指点啊,小女子谢谢了先,这个预算成本3万元,应该属于那种很简单,便于操作的,也许是因为这样所以才会叫给我来做

可是现在我有点混沌,请高人指路啊!

网友:

测量仪吗?

楼主:

对啊是啊,就是那个,请指教啊

网友:

Eva1215 网友好!

1?:你主要检测的是那个物理量?是长度?宽度?厚度?平度?角度?

syw   070108---18.33

楼主:

主要检测的是长度和宽度,就是这俩个,请问我在设计结构尺寸上应该注意些什么问题??
外形结构的确定是任意的还是查手册呢??

网友:

Eva1215 网友好!

设计结构尺寸上应该注意些什么问题?

X==长度方向:确保导轨中间不出现凹陷。
Y==宽度方向:确保与X导轨垂直。

外形结构任意。

syw   070108---19.30

楼主:

谢谢,麻烦再请问下光栅尺的具体安装位置在哪里?

网友:

Eva1215  网友好!

导轨是窄板状,光栅尺就安装在导轨的平面上。

syw   070109---00.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