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轴机械手生产---[请教]

楼主(2007-01-08):
大家好~!

最近刚忙完一个活,今日得宽余~!

前几天有一个朋友自己想做单轴机械手(电动缸)就是步进电机或伺服电机+滚珠丝杆+防偏导轨+基座

: s4 Z y' L% V$ v, L

而且想小批量生产,价格肯定要少一些。

但装配和设计时应注意什么关键的呢?还有就是有没有现成的防偏导轨,和基座(铝合金型材),没找到。

有没有哪位有设计和生产经验的。

指点一下~!谢谢~!

网友:

蚊子哥哥 老朋友好!

防偏导轨是否可考虑用不锈钢方管。将滚珠丝杆及丝母放入方管内,
将丝母做成方型,如何?

syw   070109---00.51

网友:

偏载导轨,除了严格控制导轨付配合间隙外,增加导向长度也是解决导轨偏载的办法.

网友:

1.设计时要考虑导轨的定位精度,主要根据导轨长度来定。
2.选用导轨时要考虑负载情况,最好选用双导轨,每根导轨双滑块结构,如果行程较小负载又大可选用交叉滚子导轨。不论那种导轨都要注意装配精度。
3.有很多现成的导轨可供选择的,如果运动精度高的话建议别买国产的和台湾的,日本的可以考虑。misumi,thk,iko 等厂家都有相应的型号。

楼主:

谢谢大家~!
其实呢,如果不考虑外形尺寸,这个问题很好办~!
但现在主要是考虑,外形要小,要和日本的机械手差不了多少~!

网友:

蚊子哥哥 老朋友好!

“做单轴机械手(电动缸)就是步进电机或伺服电机+滚珠丝杆+防偏导轨+基座”
.........................................................................
我理解,这种结构应该是前端两手指的张与合。
如果是这样的话,你看我在2楼处的方案,是否能满足你在5楼处的要求
-----即,外形截面最小?
希望能得到肯定或否定的回复!
谢谢!

syw  070110---17.57

楼主:

开门老兄:
     是这样的,因为要保证足够的高速,而且比较长1.5M左右。
     所以我认为用不锈钢方管是不行的,保证不了精度,和受力。
     前段不是手指~!
     类似IAI的单轴机械手,可以在移动方向上准确的停任意多个点~!
    还是用滑轨好,最好用圆弧的,其他的滑轨尺寸过大,最造成截面过大。
    今天我找到供应商,问题解决。
     马达也找到了,韩国的 Metronix,还不错~!
    其实类似这种机械手在FA(工厂自动化)中,用的很广泛,但中国还没有一家这样的公司生产。
    IAI日本的,公司也不过50人左右,全部自动化生产,这就是差距啊~
     国内的直线运动系列还没有几家拿的上桌面的。
   这也是一个发展方面。
   IAI的一套X。Y方面移动的机械手,连驱动器一共是7万多,
   现在我只要不到2万就搞定了。
   利润相当大,品质差不多。

网友:

蚊子哥哥 老朋友好!

机械手是最能体现“机电一体化水平”的一个项目,特别是多个自由的
机械手,更是如此。
老鹰向我了解人才方面的情况,我向他推荐了好几位,其中就有你。
我始终认为你是一个有能力的人,有能力的人是应该有所作为的!
祝你成功!

syw  070111---21.32

网友:

不知楼主最终宽度尺寸做到多少?

选用了哪家的丝杆和滑轨? 用的台湾品牌?

网友:

我曾经做过截面尺寸170x70的单轴机械手,丝杠、导轨全选thk,电机是三菱的!

网友:

清汤鱼 网友好!

你做机械手负责哪部分工作,是机械部分还是控制部分,是整机还是局部。

syw  070113---20.12

楼主:

THK有现成的导轨牵引器,不过尺寸太大~!
不知清汤鱼老兄,你选的丝杠和滑轨的型号是什么?

网友(2008-07-26):
學習中,剛剛接到的案子也跟這很類似

网友(2008-09-08):
thk的那东东叫直线引动器。
高精度的可以达到0.2丝的重复定位精度。

网友(2008-12-16):
基座你查查有没有合适的铝型材,导轨当然最好是THK的,但是成本很高,建议考虑哈含油轴承,那样体积也不会太大

网友:
我想请教你们一个问题,希望你们能给我解答一下,谢谢
   就是你们说的IAI和THK这两家公司,你们有他们在上海销售部的联系方式吗?
     因为我搞的产品里面也涉及了这方面的东西,只是一直没有去设计过,最大我打算改进一下我们的产品
    谢谢了,请帮个忙

网友:
MISUMI的新样本上有好多种,可以参考

网友:
丝杠、导轨全选thk,电机是三菱的!成本太高

网友(2010-10-25):
蚊子哥哥 老朋友好!
机械设计,机械加工,设计软件,机械工程师,设备管理,焊接,液压,铸造,密封,测量,工程机械,粉末冶金,轴承,齿轮,泵阀,工业自动化bbs.cmiw.cn
机械手是最能体现“机电一体化水平”的一个项目,特别是多个自由的
机械手,更是如此。
机械设计,机械加工,设计软件,机械工程师,设备管理,焊接,液压,铸造,密封,测量,工程机械,粉末冶金,轴承,齿轮,泵阀,工业自动化老鹰向我了解人才方面的情况,我向他推荐了好几位,其中就有你。
我始终认为你是一个有能力的人,有能力的人是应该有所作为的!
祝你成功!

网友:
http://518.cmiw.cn/viewthread.php?tid=6873

我们单位的广告插播一下,呵呵,有兴趣交流